上电顺序反了会造成什么后果,芯片会烧毁吗

楼主:
6747上电顺序反了会造成什么后果,芯片会烧毁吗。

网友:
不一定会烧,曾经把642的电源芯片管脚搞错了,试通电后DSP发烫,立即断电后重新用飞线将电源芯片正确连接就好了。好在通电时间不长,要是发现晚了那肯定烧了。

网友:
一般的芯片,还是比较坚强的,没有长时间短路的情况下,一般不会挂掉

网友:
这个不一定,也不能说一定不。要看具体的电路了。

网友:
这个感觉应该是电路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吧,说不定有的情况就会对电路造成比较大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