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控制一个三极管

楼主:
一个板子上有两个CPU。这两个CPU都需要控制一个三极管开断。这样接可以吗?

网友:
“这样接可以吗?”
这要看你的单片机I/O口结构。
51单片机是准双向口,输出上拉靠电阻,下拉靠片内三极管导通。这样接,相当于集电极接在一起,仍然是靠电阻上拉。允许两单片机动作相反(一片输出高电平另一片输出低电平),任一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Q2导通。
但某些单片机输出上拉和下拉均靠片内三极管导通,这样的单片机若把两输出端接在一起,且两单片机输出方向相反,则电源通过两单片机短路,那是绝不允许的,而且也不能达到控制目的。

网友A:
没问题啊?注意开关状态尽量避免重复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注意开关状态尽量避免重复就好了啊

开关状态避免重复是什么意思 就是避免两个同时控制吗?

网友:
是啊,要不然一个已经打开了,你有控制另一个再去打开一次不就是做了多余的事儿嘛?

网友B:
推荐控制方式:一个单片机对IO控制时 另一个的IO最好设置为三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控制方式:一个单片机对IO控制时 另一个的IO最好设置为三态

好的 明白了

网友C:
两个输出一般是不能直接相连的,通常这里是需要一个逻辑电路,实现“与”或者“或”的功能。要求高就用一个单门逻辑芯片,简单一点用二极管也行。

网友D:
io口上要串两个4.7K电阻。这样是不行的。

网友E:
“两个CPU都需要控制一个三极管开断”—— 不知所云,若一个要开一个要断,听谁的?
挨踢人,应当学会用无歧义,精准的逻辑表达。

CPU1: OFF, OFF, ON,  ON
CPU2: OFF, ON,  OFF, ON
结果: OFF,  ,  ,  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口上要串两个4.7K电阻。这样是不行的。

为什么要串电阻 能不能给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个输出一般是不能直接相连的,通常这里是需要一个逻辑电路,实现“与”或者“或”的功能。要求高就用一个 ...

能不能给一个电路原理图 说明一下具体怎么用二极管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CPU都需要控制一个三极管开断”—— 不知所云,若一个要开一个要断,听谁的?
挨踢人,应当学会用无 ...

赞,清晰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接可以吗?”
这要看你的单片机I/O口结构。
51单片机是准双向口,输出上拉靠电阻,下拉靠片内三极 ...

那么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接可以吗?”
这要看你的单片机I/O口结构。
51单片机是准双向口,输出上拉靠电阻,下拉靠片内三极 ...

单片机一个是PIC 一个是蓝牙TICC2541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加个二输入的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加个二输入的门。

这样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的办法是加个二输入的门。

如果是一个按键输入(一端接地,一端接单片机)能不能同时接两个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接可以吗?”
这要看你的单片机I/O口结构。
51单片机是准双向口,输出上拉靠电阻,下拉靠片内三极 ...

这样可以吗 如果是一个按键输入(一端接地,一端接单片机)能不能同时接两个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