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的PCB打印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用AD9打印PCB为什么底层元件的焊盘显示不出来?单独放置一个焊盘就可以显示

网友A:
自己腐蚀PCB的话不应该是一层一层打印出来吗?你指底层和顶层都要显示出来?

网友B:
打印不出通孔元件的焊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腐蚀PCB的话不应该是一层一层打印出来吗?你指底层和顶层都要显示出来?

底层通孔元件的焊盘显示不出来

网友C:
打印的时候,勾选底层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印的时候,勾选底层了么?

当然选择了

网友:
看下打印设置那里是不是有没勾选上的?

网友:
快捷键F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底层通孔元件的焊盘显示不出来

检查下你的器件封装的圆孔参数是不是正确,和你的螺丝孔是否不同

网友:
把底面的布线层也加上打印那里试试;看下是否可以显示通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打印不出通孔元件的焊盘

我自己没有做过热转印,我记得这个通孔的焊盘也是以这种“黑色”的点,组成的。然后再去钻孔的吧。我私信您个网址,您看看具体的过程呢。

网友:
好原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自己没有做过热转印,我记得这个通孔的焊盘也是以这种“黑色”的点,组成的。然后再去钻孔的吧。我私信 ...

钻头伸出来太长,打的孔不园且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钻头伸出来太长,打的孔不园且大

我也是看过别人做得,自己么有条件尝试过。想来也是,钻头打孔比较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