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在对不锈钢兼容的液体和气体中的-AST4000压力传感器

楼主:
AST4000压力传感器
一、简介:
AST4000采用整体不锈钢感应元件,可应用在各种要求结构坚固、使用寿命长以及对不锈钢无腐蚀及损坏的领域,以实现其优秀和长期的测压性能。为方便机械和电器连接,AST4000提供了多种螺纹的压力接口及电信号输出以供选择。

二、优点:
1、 高强度不锈钢整体结构
2、 无油、无焊接、无O型圈(整体感应元件)
3、 使用温度范围广
4、 压力范围由0至10000PSI
5、 低静态及温度误差
6、 高性价比
7、 可使用在对不锈钢兼容的液体和气体中
8、 UL/cUL 508认证

三、应用:
1、 工业OEM设备
2、 空调和制冷设备
3、 控制面板
4、 气体工业
5、 液压系统
6、 氢气储存(316L不锈钢)
7、 数据记录仪
8、 供水系统

四、25℃(77℉)的性能:
精度            <±0.5%BFSL
稳定性(一年)  ±0.25%FS,typ
压力限制        2倍标称压力
破坏压力        5倍标称压力或1400Bar(取其数值较小者)
使用寿命        >100万次满压测量
精度包括:非线性、迟滞、和非重复性

五、电气参数:
输出信号  4-20mA    1-5VDC1-6VDC   0-50mV    0.5-4.5V Ratiometric
供电电源  10-28VDC      10-28VDC    5VDC,typ  5VDC reg
输出阻抗  〉10K Ohms 100 Ohs,Nominal   1100 Ohms,Nominal100 Ohms,Nominal
耗电量    20mA typ      10mA      5mA     10mA
频带宽  (-3Db):DC to 250HZ  3Db):DC to 1kHZ 3Db):DC to 5kHZ 3Db):DC to 1kHZ
输出讯噪       -          <2mV RMS               <2mV RMS
零点偏差   <±1%of FS    <±1%of FS  <±2%of FS  <±1%of FS
满量程偏差 <±2%of FS    <±1.5%of FS  <±2%of FS  <±1.5%of FS
输出负载 0-800 Ohms@10-28VDC   10k Ohms, Min   >1M Ohms     10k Ohms, Min
反向保护  Yes                  Yes       -            No

六、环境:
温度
操作              -40-85℃(-40到185℉)
储存              -40-100℃(-40到212℉)

热量限制
温度补偿           0-55℃(30到130℉)
补偿后零点误差    〈±1.5%of FS(+/-2%for 316L)
补偿后满量程误差  〈±1.5%of FS(+/-2%for 316L)
其它
冲击               100G,11msec,1/2 sine
震动               10G peak,20到2000HZ
EMI/RFI保护       无
防护等级           IP-66

订购信息
AST4000
A
P
E
PSIG 测量范围
压力范围代码
BARG测量范围
压力范围代码
-14.7 25**
V0025**
-1 2**
V0002**
0-25
0-2
0-50
0-5
0-100
0-7
0-150
0-10
0-200
0-20
0-250
0-35
0-500
0-50
0-1,000
0-70
0-2,500
0-100
0-5,000
0-250
0-7,500
0-350
0-10,000
0-500

0-700
典型的范围。所有可用的范围包括 0-25 PSI 0-10,000 PSI
**复方范围至 -14.7 500 PSI 的提供。请谘询供货厂家。

系列型号

过程连接
A= 1/4" NPT 外牙
B= 1/8" NPT 外牙**
C= 1/4" BSPP 外牙
F= 7/16" - 20 UNF 外牙**
K= SAE4 内牙 (使用选项代码 006 or 143)
P= 1/2 MNPT

压力范围 5位数代码压力范围

压力单位
B= BAR
K= kg/cm2
P= PSI

输出
1= 0.5-4.5V 比例
6= 1-6V
3= 1-5V
A= 10mV/V
4= 4-20mA (2 线回路供电)

电力

A= 2 ft. (0.6m)
G= 4-pin Molex Conn(housing)
B= 4 ft. (1.2m)

C= 6 ft. (1.8m)
I= DIN 43650A
D= 10 ft. (3.0m)
X= Special (see option codes)
E= Mini DIN 43650
Y= M12 Eurofast
F= Packard Metripack 150 3-Pin Conn.
Z= DT04 Deutsch

材质选择
0= 17-4PH
1= 316L
2= Inconel 718*

选项
000= 无选项
006= 施拉德降压针+
009= 密封式参考*
094= 脉冲水下连接及所有316材质选择
(使用X电气连接与1湿材料)*
117= 内部节流插头*
143= 施拉德降压针及密封式参考+
165= 内部节流插头及密封式参考*
*向供货厂家谘询可用性。
** 50PSI 不适用 (1/8" NPT 外牙在316L不适用)
+SAE4内牙压力端口选项“K”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