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2P401R LaunchPad 驱动安装失败

楼主:
我使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装的ccs是6.1.2版本,板子MSPEXP432P401R  LaunchPad接上电脑后显示两个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对其手动安装也失败了,提示说“windows已找到设备的驱动文件,但在试图安装时遇到错误”。实际上我用了两块板子,其中一块是淘宝上买的,一块是公司提供的,两块的情况是一样的,公司电脑用EIS中断加密的,安装ccs6.1.2后允许其运行。请教一下该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5116-1-1.html 看看网友的这个问题能否帮到你@sunduoze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5116-1-1.html 看看网友的这个问题能否帮到你@sunduoze

@qiujk 除了楼主的这个链接里面讨论的内容之外,也有可能是您公司的电脑EIS阻止了一部分东西造成的。实在不行,您利用个人电脑试试呢。CCS好像挺恶心的,好多人安装都出了问题好像。

网友:
谢谢,现在程序是可以下载了,但是那两个驱动还没有安装好,不知道那两个驱动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