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用Qsys自定义一个IP核,包含中断,如何与cpu通信??

楼主:
那位大神教一教小弟,近一段时间在做一些滤波和压缩的IP核,想通过中断方式与cpu通信,在nios里面用软件来处理复杂算法,IP核负责预处理。现在不知道IP的中断部分如何编写,才能和cpu通信,让cpu来读取预处理后的数据,读入sdram中,进一步进行复杂处理,拜托了!!!

网友A:
你的IP核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P核是自己设计的吗?

是的啊,另外我还想了解一下,如果MM接口是想用突发传输,用什么函数呢?另外接口信号有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IP核是自己设计的吗?

前几天实习去了,忘了及时回复,真心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