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现在串口通信做好了,串口可以接收也可以发送数据,现在想着怎么把串口接收到的一个字节的前6位数据给GPIOA的指定IO口?

网友:
如果是一组IO,那么直接赋值即可,不要的两位可以用逻辑运算处理成0或1。非同组IO则只能一位一位的赋值,取高位值,然后赋值给某一IO,左移一位,同样处理。如此循环5次即可。

网友:
你说的前6位不是很准确,应该是高6位还是低6位
2楼说的不错

我认为也可以先把数据再内存中处理好,然后再一次性赋值到端口
伪代码(认为是低6位):
int tmp=0,usartValue,i;
int map[]={};// 这里是映射表
// 这里读串口,省略
for(i=0;i<6;i++)
{
    if( (usartValue << (15-i))>0 )    // 也可以改成0赋值
    {
        tmp |= 0x00000001<     }
}
// 接下来给端口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