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出实物的patch antenna PCB?

楼主:
本人小白,选修了一个通信类的课程设计,而且手边没有关于天线的中文书籍,所以只能求助各位了,我的问题主要有三个:

第一,如果要制作出一个实物的PCB  patch antenna,我是不是需要先用proteus这个软件进行原理图的设计,然后生成layout? 但是patch antenna的原理图如何设计?这个天线不就是一个金属贴片附着在一个薄的介质基层上吗?有什么元器件的原理需要进行设计?直接在layout中画出一个计算好的矩形不就可以了吗?

第二,使用HFSS进行仿真patch antenna,仿真结束后,如何使用这个软件进行PCB patch antenna的实物制作?还是需要再进行第一问题中的那些步骤?

第三,Proteus这个软件和HFSS这个软件的区别具体功能是怎样的?当然前者不能进行天线的仿真,除了这个呢?另外要做出实物的PCB 天线的步骤能给我详细的说一说吗?

小白求学道路虽然难,但是励志学好,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1.proteus软件是从原理图布图、代码调试到单片机与外围电路协同仿真软件,可以到PCB设计,但目前它产生的PCB格式一般PCB制板厂不识别,还要转换Protel99等格式,所以proteus专业是仿真,尤其是数字电路代码仿真
2.既然选修通信课程,天线是其中知识点之一,先把天线知识搞懂
3.比较专业进行天线设计和仿真的软件是ADS,并且有教程,不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proteus软件是从原理图布图、代码调试到单片机与外围电路协同仿真软件,可以到PCB设计,但目前它产生的PC ...

谢谢。我学校要制作PCB实物,必须用proteus软件,我们需要用Proteus软件画好原理图和layout然后发给学校,学校就会生产出我们设计的板子,所以我很纠结的是只能用这个软件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学校要制作PCB实物,必须用proteus软件,我们需要用Proteus软件画好原理图和layout然后发给学校 ...

麻烦再问下,微带天线的原理图如何设计?这个天线不就是一个金属贴片附着在一个薄的介质基层上吗?有什么元器件的原理需要进行设计?直接在layout中画出一个计算好的矩形不就可以了吗?换句话说就是我要拿到微带天线的实物PCB 我该如何做?麻烦赐教了,对我很重要。谢谢

网友A:
单纯画图,微带天线的原理图可在画电路的所有软件中画和设计包括Protel99,Altium Designer,ORCAD,PADS等等,,,
包括proteus能生成应该也行,不熟悉这个软件还能画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画图,微带天线的原理图可在画电路的所有软件中画和设计包括Protel99,Altium Designer,ORCAD,PADS等 ...

嗯谢谢大神。学校都是用proteus这个软件做设计和仿真都是CST。学校可能比较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