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A交流小信号电流如何用运放转换成5A的交流大电流信号?

楼主:
10mA交流小信号电流如何用运放转换成5A的交流大电流信号?频率50-60HZ,要求线性度比较好,请问下选用什么要运放比较好,运放采用几级放大适合,能否提供具体的运放型号?谢谢

网友:
50~60Hz,普通运放即可。要求线性,加足够负反馈就是了。
重要的是:你的5A电流输出,电压要求最大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
我用两级放大,50和10,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
必须考虑负载特性。有大电流的运放,比如LM12等,还可以用晶体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