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
这是一个串口接收带校验的测试程序,在checksum中,当运行到return 1时就从头开始了而不是进入if,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void main()
{
          char i=0;
    SCON=0x50;
    PCON=0x00;
    TMOD = 0x20;
    TL1 = 0xfd;
    TH1 = 0xfd;  //2¨ìØÂêÎa9600
          AUXR=0x00;
    TR1 = 1;
    ES = 1;
    EA = 1;
    while(1)
                {
                        SendData(0x01);
                        if(checksum(card)<0)
                                    SendData(0x02);
                        SendData(0x07);
                        for(i=0;i<14;i++)
            {
                                 SendData(card[i]);
                         }
                }
   //SendString("STC15F2K60S2\r\nUart Test !\r\n");

}

uchar Asc2Hex(char i)
{
          char temp1;
    if((i&0xf0)==0x30)temp1=i&0x0f;
                else if((i&0xf0)==0x40)temp1=(i&0x0f)|0x08;
                else if(((i&0xf0)!=0x30)&&((i&0xf0)!=0x40))
                        return 0;
                return temp1;
}
uchar checksum(volatile uchar *s)
{
   //s++;
         char i;
   char arrayH[6],arrayL[6],arraysum[6];

         SendData(0x03);
         for(i=0;i<=5;i++)
         {
                  arrayH[i]=Asc2Hex(s[2*i+1])<<4;
         }
         SendData(0x05);
         for(i=0;i<=5;i++)
                {
       arrayL[i]=Asc2Hex(s[2*i+2]);
    }
                SendData(0x04);
                for(i=0;i<=6;i++)
                {
                  arraysum[i]=arrayH[i]+arrayL[i];
                }
                SendData(0x06);
                if(arraysum[5]==arraysum[0]^arraysum[1]^arraysum[2]^arraysum[3]^arraysum[4])
                        return 0;
                //while(busy);
                return 1;
}

网友:
if(checksum(card)<0)   这句话可能成立吗?没有报告警?重新开始是什么意思,你是怎么发现的!

网友A:
可以的,checksum的返回值与0比较呀。就是在用keil中的软件调试时,单步操作的情况下看到的。当执行完return 1后,应该是直接跳转到if中的。但现实却没有,而是将checksum函数执行完,再从main函数直接开始(即从头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checksum的返回值与0比较呀。就是在用keil中的软件调试时,单步操作的情况下看到的。当执行完ret ...

首先checksum的返回值永远不可能比0小,所以你这个比较毫无意义,第二如果是无缘无故的回到起点,你可以试一下关狗看一下。别的我也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checksum的返回值永远不可能比0小,所以你这个比较毫无意义,第二如果是无缘无故的回到起点,你可以 ...

恩恩,现在只是测试,所以返回值就设为1 了。看门狗就没有开.

网友:
数组arraysum定义的为6个元素,实际上for时给了7个,估计是数组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