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1MHZ的阶跃信号,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输出如何还原出输入的信号?

楼主:
输入1MHZ的阶跃信号,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输出如何还原出输入的信号?

选择什么样的运放比较合适?积分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如何进行计算?阻值和容值选择多大?还请指导下

就是C3、(R6,RW1)运放U1怎么选择?

网友:
给出了1MHz这个频率,就不是阶跃信号了。
经过积分电路,输出不可能还原出输入的信号。
先要把这些概念搞清楚,再谈元器件选择。

网友:
楼主不知道是要“放大”的,还是要“还原”的。

单就“还原”,---如果不需要放大的话,直接使用得了,别把它变过去就不需要还原了。

如果放大,输出不能称作还原,
阶跃信号,没有什么“频率”的概念。如,一个” 由0V变为5V的阶跃信号 “ ,

如果说到频率,应该指的是方波吧,-----如果这样,它的基波1MHZ,要放大它,起码要放大7次及以上的频率,才不会明显失真,这样,这个问题就是个宽带放大器的问题了。

网友:
阶跃的话不是上升沿之后就不变了吗 你是不是说的方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