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鼠标无法自由选择目标

楼主:
好像是自己在使用右键窗口射点错了,导致右键窗口不再显示(在未选择命令时,选择过命令后能够出现对应的右键窗口),此时find窗口所有选项均呈灰色不可选!

网友:
关掉重开
或者把下面的命令行清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掉重开
或者把下面的命令行清空

问题是昨天晚上出现的,已经关掉重开了,依然如此!

网友B:
你应该是右键点成none mode了,如下图

解决办法见下图,改回 generaledit 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是右键点成none mode了,如下图

解决办法见下图,改回 generaledit 模式

非常谢谢你的帮助,抱歉当时着急问题,问原来的师兄解决问题后没有在看了,采用的和你的方法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