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路反接,会不会烧掉

楼主:
图中这个稳压管,如果正负24V接反,会不会烧掉,以前我是用4007的,但是突然看到这种电路,麻烦分析一下,谢谢。
重点在于接反,会不会烧掉12V稳压管,单独一颗7805我已经试过了,立马烧7805,因为手上没有12V稳压管,所以发上论坛来请教一下。

网友A:
24V若反接,如果串联12V稳压管,7805必烧无疑,和24V直接接7805是一样的。想避免24V反接时烧毁电路,用一支1N4007和12V稳压管串联后再接入电路。

网友:
普通稳压管正常工作时是工作于反向击穿状态。如果首帖图中24V反接,则稳压管处于正向,而普通稳压管正向特性和一支普通二极管正向特性几乎完全相同。

网友:
稳压管正是反接稳压,正向接不起作用

网友:
反接的话稳压二极管相当于普通二极管,

网友B:
还有这样用稳压二极管的,服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样用稳压二极管的,服啦

首帖图中稳压管目的是降掉12V电压,以免7805功率耗散的负担过重,发热过甚。其实质是把7805所消耗的能量改由稳压管消耗一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稳压管目的是降掉12V电压,以免7805功率耗散的负担过重,发热过甚。其实质是把7805所消耗的能量 ...

是的,是这个道理,降掉12V,关键是反接会不会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V若反接,如果串联12V稳压管,7805必烧无疑,和24V直接接7805是一样的。想避免24V反接时烧毁电路,用一支 ...

我们想法一致,不过我还没实际试一下,会不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这个道理,降掉12V,关键是反接会不会烧?

在2楼我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了,“24V若反接,如果串联12V稳压管,7805必烧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想法一致,不过我还没实际试一下,会不会烧

不必试了吧?
书上说,人站在地上接触火线会触电,可能危及生命,还需要实际试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图中稳压管目的是降掉12V电压,以免7805功率耗散的负担过重,发热过甚。其实质是把7805所消耗的能量 ...

这种接法是凑合一下可以,没有实际意义。
作为电子产品设计尤其是初学者还是要更合理的使用常用常规的元件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是凑合一下可以,没有实际意义。
作为电子产品设计尤其是初学者还是要更合理的使用常用常规的元 ...

没错,这只能说是凑合着使用,把发热量分散开,不那么集中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