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具体实验流程是什么?求助

楼主:
刚接到一个MSP430F6638的实验板,应该是v1.1版本的。电脑上已经装了IAR软件,但是下面具体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好尴尬。有没有大神有这个实验板的资料的?我下面应该怎么做?大神,求带啊!

网友:
板子的下载程序的接口是什么,jlink还是。看看是否需要安装下载程序的软件。下载线有没有。硬件上确定板子和电脑能够正常连接。给板子上电。找例程,下载,看看有没有现象。

网友A:
有试验板多好,找一些板子的编程实例练习430编程,要先把板子的上电,下载程序搞清楚

网友:
430的官网上有很多的例程,都是一些基础的操作,你把下到你的板子上,然后热行,观察执行的效果,研究一下原理!!

我知道什么

网友:
你得有原理图,才能根据原理图控制单片机IO进行相关操作,至于软件的使用你去网上下载一个视频教程,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试验板多好,找一些板子的编程实例练习430编程,要先把板子的上电,下载程序搞清楚

就是找不到板子的驱动程序,急死个人

网友:
既然有人出MSP430F6638的实验板,就有人写实例,好好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