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inux下是不是只要minicom这个软件就可以烧写开发板呢?

楼主:
是这样的,我用的是虚拟机的linux,开发板有一个USB转串口,用的PL2303。首先minicom这个软件是不是可以对开发板进行烧写?而如果是win7下的话,PL2303需要安装特定的驱动程序,那linux下是不是也需要驱动程序呢?

网友:
你只需要知道,minicom是一个串口工具,linux下一般都包含了pl2303的驱动,至于能不能烧开发板,得看你的开发板是不是支持串口烧写,不过,现在的开发板,一般数据量都很大,用串口烧的话,估计时间会非常的长。

网友:
一般用sd卡或者网口

网友:
Linux下不要驱动,昨天刚买的340G的USB转TTL串口板,可以用.windows下需要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
如果板子上运行了linux,那么上位机只需要nfs即可将程序下载到板子中,然后用网线+SSH或者用串口登录到板子上运行程序即可。如果烧裸机程序,应该用jta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