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OV7670+Ili9341为啥显示的图像有问题,大神们看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求解啊 为什么会显示这样啊,我OV7670是直接插座PCB板子上的,没有用杜邦线,难道我寄存器没配置好?
OV7670是带FIFO的。

求大神解答啊!!!在线等

网友:
没玩过摄像头,不懂,帮顶,要是楼主弄好,如果可以请共享你的调试历程

网友:
楼主之前LCD的显示代码验证过的吗? 先确认显示部分的问题,然后可以的话 发代码工程包上来~

网友:
应该还是初始化的问题吧

网友:
初始化代码,后来发现是电路抗干扰能力太差,摄像头时钟太高,将速度下来,就好了,不过时不时的被干扰一下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