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压逐级降压的优缺点。

楼主:
电路中不免遇到多种直流电源的需求,逐级降压是一种解决方法。但是这种降压方式,有何优缺点,希望各路大神发表下意见,可以从电路结构复杂程度、效率、成本等方面讨论一下。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因电源类型不同,负载更是多样化,所以不好说什么绝对的优缺点,应该去弄明白电源的特性(开关、线性),然后根据负载的需要来合理设计电源。基本原则:在满足负载和可靠性需要的情况下尽量降低成本。

网友:
逐级降压是一种解决方法,要讨论期优缺点,要根据实际需要,
比如,电子仪表类仪器用电源,注重的稳定没有干扰,不讲效率,甚至不考虑体积和成本,线性电源首选
要求体积小,成本低,效率高的,考虑DCDC开关电源芯片驱动,进行逐步降压比较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