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561市电变成24V直流电

楼主:
我看到的论文或者期刊,大部分都是讲市电通过L6561的PFC转换成400V的直流输出,之后后级的准谐振PWM控制采用单端反激式变化成36V左右的低电压;或者是L6561控制之后交流电输出直流电400V以上。那我这幅图的设计有中间400V的高压过程么,还是直接市电220V交流整流后,经过L6561和光耦CNY17——2就输出了24V直流?

L6561单端反激式电路

L6561单端反激式电路

期刊上提到的电路

期刊上提到的电路

网友:
怎么没有回应呢

网友A:
你这个图,没有中间的400V输出了。L6561是用于PFC的,既然它能将电压稳定在400V,当然,用个变压器也可以将它稳定到其它电压。

因为L6561是PFC控制 的,所以,虽然它可以象你图中的电路形式使用,但它的稳压性能可能要差一些。单级,同时照顾PFC,又照顾稳压,在要求不高的场合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没有中间的400V输出了。L6561是用于PFC的,既然它能将电压稳定在400V,当然,用个变压器也可以将 ...

谢谢回复。那就是市电220V交流整流后,经过L6561和光耦输出24V了。 这个电路是已经做出来了,用来给后面LED供电的。因为我看的资料都是升压电感的设计公式,所以对于这种降压的,输出远小于输入电压,不能用下面的公式去求吧?

网友:
这个公式是计算初级电感量的。可以使用。

输出电压与它的匝比有关、与导通占空比有关,

作为LED应用,因为它对输出电压的要求不高,这样设计电路,还是比较好的,既保证了功率因数,又能直接给LED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