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音频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

楼主:
RT:蓝牙音频模块输出的音频信号是差分信号,先不问为啥非要转换成单端信号
我做了这样一个差分转单端的电路,用的是LM358N,5V供电。
方框中的C1 104电容我最初是没加的,但是在网上查到有这么做的,没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低通?
这样做出来实测了一下,会有一点杂音,电路图如下

另外,蓝牙模块+转换电路与功放是单点共地,功放使用的是TDA1517P,这个电路之前做MP3和FM的时候一直在用,播放无杂音

正常播放的录音

把手机声音调到最小可以听到杂音
想请教一下,是否是因为LM358N不是轨至轨运放造成的,还是说这个杂音是从蓝牙和转换电路上带过来的?

网友A:
加电容是不是为了驱动容性负载呀?零极点补偿的公式实在记不住,只能脑补当负载呈容性时反馈加个电容会好些

网友B:
引入C1是为了使运放工作更稳定,避免自激。噪声问题跟C1无关,跟是否轨到轨也无关,应属于EMC设计不足或者信号源本身就有较大噪音。蓝牙需要双向通迅,无线辐射和蓝牙系统的功耗变化都是引发噪声的因素,所以EMC设计比FM和MP3的要求高。重点在于PCB的布局、走线和去耦。另外,耦合电容应该适当加大,对音质尤其是低音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入C1是为了使运放工作更稳定,避免自激。噪声问题跟C1无关,跟是否轨到轨也无关,应属于EMC设计不足或者 ...

我后来否定掉了运放的问题,因为我发现,当蓝牙启动之后,手机连上蓝牙的时候有个提示音,这个声音是没有杂音的。接着就会出现杂音,我现在是使用面包板搭的一个电路,所以EMC部分的设计肯定是不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电容是不是为了驱动容性负载呀?零极点补偿的公式实在记不住,只能脑补当负载呈容性时反馈加个电容会好些

这个。。。。说实话早就忘了

网友:
结帖,这个问题解决了@chunyang ,二楼说的对,是EMC的问题,我减小地线的长度之后,发现噪声明显减弱。这个电路是我用万用板搭的一个,后面出的PCB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另外耦合电容加大之后,声音更饱满,这个效果也很明显,我增加到了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