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调试助手问题 新手一枚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一次能发送多少个字符,发送过多无法显示完全 信息丢失吗?

网友:
这个和你的调试助手没关系啊,是因为你32那边并没有把这么多数据全部接收下来

网友:
原因可能有两点:
1.你还没有打开串口助手就已经开始发送了(我的意思是显示的问题);
2.有可能你的接收的数据的语句没有写对。

网友:
不同的串口调试软件不同,有的可以发送任意长度的内容,有的则不行,具体去看帮助文件。

网友:
可以发好多了。中间要一个小delay。让CPU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有两点:
1.你还没有打开串口助手就已经开始发送了(我的意思是显示的问题);
2.有可能你的接收 ...

是因为它的最大缓冲吗?超过了就错误接着发送后面的直到到回车不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