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透传

楼主:
各位前辈高人,小弟接触蓝牙没多久时间,第一次发帖,想要请教一下蓝牙透传,不明白这个蓝牙透传是怎么回事,是怎么通信?怎么设置参数?有没有前辈高人给小弟解惑?谢谢

网友A:
透传即透明传输,意即不需要用户自己写底层协议和控制信道,直接把数据送入模块即可。接收方如果用的也是透传,那么数据是直接出来的。当然,透传之前的必要配置还是需要的,但比自己写底层协议要简单的太多、太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透传即透明传输,意即不需要用户自己写底层协议和控制信道,直接把数据送入模块即可。接收方如果用的也是透 ...

谢谢版主大大的回复,还想请问两个模块之间透传需要设定波特率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大大的回复,还想请问两个模块之间透传需要设定波特率么?

具体要看你所用模块的操作手册,不同设计会有不同。

网友C:
这种透传模块大部分都是串口模式的,作为应用层面的二次开发,我最近就在使用wifi的透传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透传模块大部分都是串口模式的,作为应用层面的二次开发,我最近就在使用wifi的透传模块

谢谢前辈,作为串口透传,才需要知道波特率么?还有其他不是用于串口的么?小弟才接触蓝牙没多久,见识少,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你所用模块的操作手册,不同设计会有不同。

在透传模式下,蓝牙就相当于一个中继,AT命令不会响应,是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作为串口透传,才需要知道波特率么?还有其他不是用于串口的么?小弟才接触蓝牙没多久,见识少 ...

波特率的话一般模块使用手册会有说明,甚至可以更改波特率。
有没有不是串口方式的你要去找,
建议你还是先找个具体的模块,看看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实在不行,不是还有技术支持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透传模式下,蓝牙就相当于一个中继,AT命令不会响应,是这样么?

不能叫“中继”,可以认为是“一根特殊的导线”。而蓝牙本身的指令,因为是透传,所以已经被模块包封,与你无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叫“中继”,可以认为是“一根特殊的导线”。而蓝牙本身的指令,因为是透传,所以已经被模块包封,与 ...

谢谢版主大大,你的解释让我明白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