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LP是否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楼主:
  我想用5529的UART做一个100kbps的发送项目 可设定好后发现串口助手无法正确读取数据  但我如果按照user‘s guide上表中有的波特率设置的话就可以正确接收数据   所以是不是430不支持自定义波特率?  哦对 时钟是1048576Hz的
  以下是我设置100kbps的代码:
    UCA0BR0 = 10;
    UCA0BR1 = 0;
    UCA0MCTL |= UCBRS_4 + UCBRF_0;

网友A:
当然可以自定义,所有的MCU都可以。不过,因本振频率和波特率发生器步长的影响,精确度未必足够高,还需要考虑与通迅对方的波特率精度匹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自定义,所有的MCU都可以。不过,因本振频率和波特率发生器步长的影响,精确度未必足够高,还需要 ...

那我怎么才能使数据在100kbps下正确发送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怎么才能使数据在100kbps下正确发送出来

100Kbps下对本振精度要求很高,收发双方的本振误差要足够低。另外,100Kbps下对传输导线的要求也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