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对25LC1024外部存储器的读写

楼主:
简单的说事向外部存储器中写入几个常数,然后再读出来,再通过串口发送出去,但是用串口助手发现中间总是穿插着一些错误的数字,通过复位不断测试,严重的时候,甚至只有几个数是对的,然后有时复位,接收到的数又全是对的,请问是不是受外部干扰影响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A:
如果仅是读存储器,再通过串口发送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
①如读存储器过快?时序不对?
②串口发送的波特率不正常?(过快或不准?)
③软件中断或其它原因干扰了读存储器或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是读存储器,再通过串口发送的话,应该是程序问题
①如读存储器过快?时序不对?
②串口发送的波特 ...

嗯,谢谢,发现可能是时序问题,或者是过快的定时器中断干扰了对存储器的读写,修改了一下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