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PWM波控制蜂鸣器输出声音如何消除噪音

楼主:
小弟最近正在做一个电子节拍器的项目,通过MSP430的定时器控制PWM波进而产生中断效果同时产生 ‘嗒’ 的音,但是输出之后的声音除了嗒之外有明显的噪音。小弟就想知道这种噪音是能够程序的改进避免的还是必须用过电路的过滤才能消除。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回复我,感激不尽。

网友A:
软件消除不是很清楚呢,可以再等等其他人的意见,硬件的话你在蜂鸣器和MCU之间接阻容到地试试,看看能不能解决噪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消除不是很清楚呢,可以再等等其他人的意见,硬件的话你在蜂鸣器和MCU之间接阻容到地试试,看看能不能 ...

嗯啊,如果通过软件真的不能改善的话,就只能试试通过硬件消除噪音了。会不会是我的蜂鸣器太便宜了,质量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啊,如果通过软件真的不能改善的话,就只能试试通过硬件消除噪音了。会不会是我的蜂鸣器太便宜了,质量 ...

不会吧?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你试过现在如何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吧,,你试过现在如何了啊?

还是有噪音,很头疼,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接了阻容到地还有噪音?如果还是这样那我就真怀疑是不是蜂鸣器有问题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过来的信号是不是有噪音?

网友:
什么样的噪声?不同噪声的产生机制不同,解决方法也不同,必须准确判断才能有针对性的措施。

网友:
蜂鸣器应该有比较适合的频率吧,不是所有频率声音都很好的,可以用函数发生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