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在FIFO USB buffer on FPGA module 上面堆积该怎么办?

楼主:
代人发个问题,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数据在FIFO USB buffer on FPGA module 上面堆积的情况, 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整呀呀呀~~
补充说明:就是如果我把数据的采集、处理、显示放在一个线程里面做,会出现FIFO堵塞而读取数据来不及的情况

求有了解的帮帮忙

网友:
太深奥,不懂帮顶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

网友:
笼统无下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描述的太简单

就是如果我把数据的采集、处理、显示放在一个线程里面做,会出现FIFO堵塞而读取数据来不及的情况

网友:
就是如果我把数据的采集、处理、显示放在一个线程里面做,会出现FIFO堵塞而读取数据来不及的情况

网友:
不是FPGA吗

网友:
这牵涉到系统设计了,须深入到具体的硬软件,无法泛泛而谈。
既然FIFO来不及读取,那就查看是谁在做、怎么做的读取,给读取预留的时间够不够,等等。

网友:
楼主是做USB DEVICE设备,或是上位驱动,软件的吗。
采集、处理、显示可不可以一起做,怎么做,
要看你的应用需要什么样的带宽,延时要求,要整理技术。
是个系统的活。
前期系统理论计算ok,划分的好,项目收缩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