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磁环的加工工艺及过程重要控制方法

楼主:
各路好汉,小女纸最近迷上了传感器但是,对里边的磁环了解不多,想知道传感器磁环的加工工艺及过程重要控制方法希望您伸出贵手相助哦,当然喽,事成之后,小女子有以为报的情况下,愿意邀您去京城里吃顿好的,如何?
具体产品:就是

或者又或者。

多谢您哦~~

网友A:
吃饭随时叫我,但是问题我不懂。你也没描述清楚啊。。

网友A:
你说的磁环就是指一个环形磁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饭随时叫我,但是问题我不懂。你也没描述清楚啊。。

你是指?产品不清楚明白?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磁环就是指一个环形磁铁吗?

不太是呢,与磁铁有差异,至少颜色不同啊

网友:
套在共模电感 电感线圈上的磁环?

网友:
楼主帖中的照片像是铁芯,坡莫合金的,不是磁环哦。判断是否为磁环的办法是用锉刀在边角上锉个小缺口,看颜色和锉下来的粉末,很容易判断是否为金属。磁环指用铁氧体烧出来的环,坡莫合金则是金属(铁镍合金),用机械加工的办法做出来,还要做热处理,也有些是用粉末冶金的办法压出来的。坡莫合金的成本比铁氧体要高得多,二者的适用范围也不同。

网友B:
这个图片不是汝磁铁么。。。

网友:
看着应该是钕铁硼材质的稀土永磁体吧,一般都是用作强磁铁的。
个人认为加工工艺可以粗略的分成两部分完成  1)成型   2)充磁
1)成型,就是制作磨具填入材料,加工成希望的尺寸和外形,会决定零件的材料属性。
2)充磁,在充磁机里使得成型后的磁铁带上希望强度的磁性,决定了完成后的磁场强度。
加工成型我不太懂,但充退磁实际操作过,钕铁硼比普通铁氧体参数要高很多,所以充退磁所需的设备功率要高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片不是汝磁铁么。。。

我再学学,回头讨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再学学,回头讨论啊~

其实就是强磁  我第一版本的3D打印机曾经就用到过这个东西作为连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