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28377S LaunchPad 可以串口下载程序吗?

楼主:
F28377S LaunchPad上有Boot Configuration Switches,但是板上好像没有引出GPIO84和GPIO85(另外,LaunchPad上的23775S的封装本身就没有GPIO28和GPIO29?)所以说,我不能用串口下载程序咯?

网友:
当然可以,这块板子本来就是基于串口工作的,USB经由串口桥片转换成串口。仔细看看板子的电路,直接用原生串口的话可能需要改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