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3单片机PWM模式下 CCP2输出(RC1与RB3)通过哪个寄存器可切换

楼主:
pic16F1933单片机PWM模式下 CCP2输出(RC1与RB3)通过哪个寄存器可切换

网友A:
在其中文数据手册的第4页底部有说明:可使用APFCON 寄存器改变引脚功能
寄存器位于其BANK2的11DH空间。
具体说明参考中文数据手册的第114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其中文数据手册的第4页底部有说明:可使用APFCON 寄存器改变引脚功能
寄存器位于其BANK2的11DH空间。
...

现在只能 RC1 PWM输出  我改变APFCON《0》CCP2SEL=1  RB3也不输出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只能 RC1 PWM输出  我改变APFCON《0》CCP2SEL=1  RB3也不输出PWM

那要看
①RB3的输出是否设置正确?
②有没有其它功能模块占用RB3脚?
③器件设置中是否将低电压编程打开?
....

网友:
PIC16F1933 microchip正规代理

网友:
可在AFconfig上进行配置,有些PIC的芯片是在配置位上进行配置的,要仔细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