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搭的UCD-class-D振荡频率严重偏低

楼主:
参考网上文章,philips的UM1055,universal Class-D分立元件方案以及师兄之前的作品。电路图如下,洞洞板上焊的。

测量SW端点的波形,有基本的方波波形,频率只有26KHz,方波的高电平出现比较严重的下凹(怀疑电源带不动,前级一个开关电源,输出功率暂时未知),且方波的上升沿尖峰很大,尖峰比电源电压还要高很多。

(PS:昨天焊好上电,没注意检查,PMOS和NMOS的栅极都悬空了,然后一会PMOS就冒烟了!冒烟后自动脱焊貌似断开连接了,今天测貌似还能用!IR器件真好)

网友:
网络标号也没有带个离线符,让我找SW找了半天。

UCD-class-D  ----好则楼主又说明了叫universal ,否则还要再查一查  ---- 孤陋寡闻了。   过去听人说话时,总是带个English,听到后牙根发酸,

相应的中文也有:丁类放大器,

网友:
书归正传,

“  严重的下凹 ”, 应该把图帖上来,那样会让大家更好理解。

此电路的频率响应不会太好。如果调整不当,可能会很差。作为开关型放大器,需要速度很高才行。不过26KHZ倒也关系不大,可能电路没有接好?或者元件参数有误?

再者,楼主“怀疑电源带不动”,这个简单的问题还要再发帖询问?既然怀疑电源带不动,那就找个好一些的电源带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波形发生器部分的晶体管要用高频管,不能用8050和8550这样的低频管。该电路想取得好音质,没戏!

网友:
拿分立元件玩D类,先别管功放部分,把信号发生器和比较器部分做好,一个单元电路、一个单元电路的调,都搞定了最后再合成工作。功率先别搞的太大,验证电路和元件后再逐渐逼近设计目标,最后再修正一下设计和元件选型,尽量提升音质。

网友:
抱歉,看了你的回帖我才知道有丁类这个称呼

网友:
发帖的目的更多的是讨教元件参数选取和讨教经验以及找找频率相差很大的原因。
同时作为调试记录

网友A:
多谢!我查8050百度说100MHz的Ft,感觉音频够用吧?
另外,有什么高频管可以推荐么?

网友A:
关键这个电路是一体的,没有明显的信号发生和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查8050百度说100MHz的Ft,感觉音频够用吧?
另外,有什么高频管可以推荐么?

用9013好些,开关信号不能只看频率,沿特性必须考虑,陡峭的沿意味着丰富的高次谐波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这个电路是一体的,没有明显的信号发生和比较

从反馈回路看,这个是自激式的。

网友:
考虑到比较器的输出摆幅从0-12V太大了,这会降低开关速度。因此,第二版电路中加入钳位电路,让比较器的输出电压只需在2Vbe~0.3之间摆动。
用跟随器方式驱动导致驱动部分延迟太大,且上下两个MOS存在同时导通,于是第二版电路中加入non-overlapping控制(非交叠)。利用LTspice仿真结果还不错,不过搭电路太费劲了所以没去搭。整体电路图如下:
仿真结果如下(从上到下依次是:电感右端波形OUT1,输入正弦100mV-20kHz信号,电感左端波形SW(也即开关节点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