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stm32系统板 请大家指教

楼主:
有不足的地方请大家指出,谢谢

网友A:
不贴图,下载次数基本是0

网友:
直接截图出来吧,让大家下载再打开Altium帮你看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贴图,下载次数基本是0

我贴个图,主要怕截图看不出来啥

网友B:
整体脉象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脉象非常不错~

多谢,多谢

网友C:
帮顶一下,不知道楼主的板子有没有打出来,实现功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顶一下,不知道楼主的板子有没有打出来,实现功能没有

打算下周打

网友:
不错,画的真的很漂亮

网友:
可以介绍介绍你画板子布线布局的依据,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下

网友:
以下为个人建议
1、不要出现45度放置的器件,SMT的影响比较大。
2、所有GND的过孔应该是full contact呀,你的是十字连接。
3、32的第100脚的出线不好。
4、5V线有锐角。
5、过孔盖油应该直接在PCB里面将过孔属性的tending on top和tending on bottom加上。
6、GND的铺铜为嘛没有和你GND的走线覆盖呢(见下图),铺铜设置应该为 pour over all same net objects。另外GND焊盘的十字连接可以适当加宽连接宽度。

7、JLINK的插座位置对按键有影响吧,你JLINK的排线插上去之后,排线多半在从按键上方,这样导致使用按键会有影响。这里可以更改下布局。
8、楼主你的边框线去哪里了?
9、PA6这个过孔设置有错误。见下图

10、PCB坐标原点最好设置在PCB边框的左下角那。
11、3.3V LDO那里几个滤波电容应该靠近LDO管脚放置。
12、晶振布局不合理,走线也不好。
13、USB应该是差分线呀!!

以上纯属周一上班走神所言,

网友D:
发个图上去参考下。大家也批评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发个图上去参考下。大家也批评一下。

你可以另外开个帖哦~~在别人的帖子下回帖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哦。。自己独立开贴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另外开个帖哦~~在别人的帖子下回帖很容易被大家忽略哦。。自己独立开贴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哦~~

没事啊。给楼主参考下设计。这个设计 还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F:
布局不合理,布线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布局不合理,布线太差

布局我也感觉不合理。不过好在功能木问题,一切正常!

网友:
图设计得不错,评价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尽量避免锐角走线
STM32的频率不算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图上去参考下。大家也批评一下。

请教一下
图框中的这些不等宽走线,
都是后期铺铜做出来的吗,
还是有什么特殊方法??

网友G:
第一次画?好厉害。请问楼主刚开始学这软件用的多久,我还是菜鸟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画?好厉害。请问楼主刚开始学这软件用的多久,我还是菜鸟一个

一周吧,最好边画边学。先拿个简单的练手,让有经验的给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尽量避免锐角走线
STM32的频率不算太低了

很细致,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一下
图框中的这些不等宽走线,
都是后期铺铜做出来的吗,
还是有什么特殊方法??

好多方法的。你要以直接拉多边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