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X1898用什么仿真?

楼主:
最近在搞一个充电器电路,求教MAX1898有什么软件可以仿真?

网友A:
直接动手,别依赖仿真。仿真软件只有常规通用器件库,只是现实中器件的很小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动手,别依赖仿真。仿真软件只有常规通用器件库,只是现实中器件的很小一部分。

好吧,只是想动手做实物之前确认下正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只是想动手做实物之前确认下正确性。

认真阅读、理解器件手册,比什么仿真管用多了。

网友:
MAX1898配合外部PNP或PMOS晶体管可以组成完整的单节电锂离子(Li+)电池充电器。MAX1898提供精确的恒流/恒压充电。电池电压调节精度为±0.75%,提高了电池性能并延长了使用寿命。充电电流由用户设定,采用内部检流,无需外部检流电阻。MAX1898提供用于监视充电状态的输出、输入电源是否与充电器连接的输出指示和充电电流指示。其他功能包括关断控制、可选的充电周期重启无需重新上电、可选的充电终止安全定时器和过放电电池的低电流预充。

MAX1898具有更高的集成度,在更小的尺寸内集成了更多的功能,尽可能多地覆盖了基本应用电路。只需少数外部元件。

MAX1898具有两个版本,可对所有化学类型的Li+电池进行安全充电。电池调节电压为4.2V (MAX1898EUB42)或4.1V (MAX1898EUB41)。两者都采用10引脚、超薄型µMAX封装。

MAX1898:典型工作电路MAX1898: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简单、安全的线性充电器
  • 使用低成本PNP或PMOS调整元件
  • 4.5V至12V输入电压范围
  • 内置检流电阻
  • ±0.75%电压精度
  • 可编程充电电流
  • 输入电源自动检测
  • LED充电状态指示
  • 可编程安全定时器
  • 检流监视输出
  • 可选/可调节自动重启
  • 小尺寸µMAX封装

应用

  • 蜂窝电话
  • 摇篮架充电器
  • PDA
  • 自充电电池组
  • 单节Li+电池供电便携系统

网友:
我不懂的如何传datasheet,你加我叩儿820270087,我发资料给你参考

网友:
前几天有个帖子,

介绍美信现在仿真软件EE-Sim,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