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相全桥UCC3895+IR2110

楼主(2016-03-25):
移相全桥UCC3895+IR2110
有没有大神做过移相全桥,ucc3895+ir2110的驱动,最近在调试,对于IR2110还有完整的设计思路,希望大神指导

网友A:
“对于IR2110还有完整的设计思路”
“对于IR2110”,看该芯片datasheet即可。这不是重要问题,不用IR2110也可以做出移相全桥。
重要的是移相全桥的工作原理。要想搞清楚移相全桥如何工作,先要搞清楚普通全桥如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