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仿真Lattice 只有GSR PUR信号

楼主:
用modusim仿真Lattice的ip核 dis_rom只有两个信号 不明白啊

`timescale 1 ns / 1 ps
`include "disrom.v"
module disrom_tb;
    reg [5:0] Address;
    reg OutClock;
    reg OutClockEn;
    reg Reset;
    wire [7:0] Q;

    GSR GSR_INST (.GSR(1'b1));
    PUR PUR_INST (.PUR(1'b1));

    disrom topfile (.Address(Address), .OutClock(OutClock), .OutClockEn(OutClockEn),
        .Reset(Reset), .Q(Q)
    );

    initial
    begin
       Address <= 0;
      OutClockEn<= 0;
      OutClock<=0;
      Reset <=0;
      #20 Reset <=1;
      #5 OutClockEn <= 1;
    end
    always
    #5.00 OutClock <= ~ OutClock;
    always @(posedge OutClock)
    Address <= Address+1;
  endmodule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又哪位高手解答??

网友:
GSR GSR_INST (.GSR(1'b1));
PUR PUR_INST (.PUR(1'b1));
没啥用,你就写在那里就完了,好像是ipcore内部会调用,不写还不行,但没有具体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