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56 busy 信号一直为低!启动不了

楼主:
ad7656芯片测试,busy信号一直是低电平,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两天了,急啊!!!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不胜感激。
复位信号也试过了,convst脉冲宽度也调整过多次。

ad时序图

ad时序图

7656电路图

7656电路图

网友A:
你是用官方给的参考代码例子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官方给的参考代码例子吗

官方未给出verilog语言例子,驱动代码是我自己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未给出verilog语言例子,驱动代码是我自己写的

官网有这个例子的啊,你参考一下

网友:
好像是有这个例子的
===================================

网友C:
这个片子挺好弄的  一点也不困难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片子挺好弄的  一点也不困难

问题解决了,是管脚分配错误,确实不难。

网友:
你好我的BUSY引脚也一直为低,但我的不是引脚分配错误,你的是怎么个分配错误法,之前你将它连在哪里了。而我的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知道吗?

网友:
我的也一直为低,我用的是AD7667,你的引脚是怎么分配错了,我觉得我的引脚分配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