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宽调制信号用AM462转换标准4~20mA输出

楼主:
最近在做毕设,想通过AM462将来自MCU的PWM脉宽调制信号变送成标准电流输出
4-20mA。但网上给的AM462的资料比较少,希望大神们赐教。

AM462的简介和电路框图:

其中我只利用了AM462的V/I模块,输入2.5V偏置电压,转换成4~20mA电流。

问题1:MCU通过一个低通滤波器实现U2=tp/T * U1=2.5V,算是AM462要求的对地输入电压吗?"对地"是什么意思?
问题2:如果输入的电压U2有波动怎么办?V/I模块受Vref参考电源的限制吗?
问题3:如果不受限制,那么该如何防止电压的波动问题?我想达到的效果是这样的:
这是我第一次在论坛上发帖,希望前辈们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
A1:PWM经合适的低通滤波器后即成为电压信号,是否符合AM462的要求需要计算,建议你好好弄懂462的使用方法,其片内运放几乎是必须用的。“对地”就是以系统地为电位参考点。
A2:输入电压有波动,只要在输入许可范围内,那么输出就会随之波动,这正是V/I转换需要的。
A3:说清楚你说的“波动”是什么?感觉你还缺乏很基本的概念。

网友:
回复二楼@chunyang

您好,我有再仔细去了解了AM462芯片的使用......

对于A1:片内运放几乎是必须用的。
                   首先我试着从OP1输入端输入0~5V的电压信号,但这时算出来的R1/R2是负值。也就是说与这个OP1同相比例放大器A=1+R1/R2矛盾。因此若输入最大电压信号为5V时,用OP1是不行的。

对于A2: 输入电压有波动,只要在输入许可范围内,那么输出就会随之波动,这正是V/I转换需要的。
                  我看得不是很懂,可以再通俗一点吗?

对于A3:我想我表达的电压的波动是指:MCU的PWM信号出来后,我只使用一个低通滤波器,恢复出来的信号不是很纯净,可能滤波后的电压信号带有PWM载波频率的纹波。    而这个带纹波的电压能避免吗?是否可以受Vref的限制而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