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键每次按下后,能让随机的IO口产生高低电平吗

楼主:
标题有点粗糙我在正文中做详尽叙述吧~,一个8段的数码管,分别用G2553的8个IO口控制,设置好IO口后吗,让数码管显示“1—9”的数字。每次按键按下后,数码管显示随机的数字。比如说第一次按键按下的时候,数码管显示的是“3",第二次按键按下的时候,数码管有可能显示”8“、有可能显示”7“。每次按键按下后,数码管随机显示”1—9“。对于能让按键实现这样的功能,我是这样想的:                         这个想法是之前qiushenghua版主给的示例程序里面的按键检测想到的  用计时器记录下按键从1——0——1(也就是按键从按下到弹起的过程)的时间,把记录下的值依次对1到9去余,然后根据余数来判断,该让哪些IO口置高,哪些IO口置低,
                          简易说明:假设从高电平到低电平,计时器所记录的时间是T,每次按下到弹起所记录的应该都不会一样。然后用T依次对1到9取余,然后用if语句对余数进行判断,从而对相应的IO口进行操作。示意程序如下:
                                  首先检测按键的状态
                                   if(按键弹起)//说明之前的按键是按下的
                                     得到时间T
                                    if (T%1==0)
                                        显示“1”的IO口设置;
                                     if(T%2==0)
                                         显示“2”的IO口设置;
                                       。。。。。
                                       。。。。。。。
                                        if(T%9==0)
                                          显示“9”的IO口设置;
我是这样想的(大家是怎样想的呢),不知道能不能行,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IO状态不可随机,否则输出的就不是你要的0-9了。可以用你想的按键+定时器的办法来实现伪随机数,最后计算取整为0-9的某个数,然后送显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状态不可随机,否则输出的就不是你要的0-9了。可以用你想的按键+定时器的办法来实现伪随机数,最后计算取 ...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用C语言中的随机函数random来实现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调用,在论坛里也找到了一个用random来生成随机数的帖子,但没看明白是怎么调用的

网友C:
好像是stdio头文件包含进来就可以使用随机函数了吧

So TM wha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用C语言中的随机函数random来实现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调用,在论坛里也找到了一个用ran ...

你这里未必需要真正的随机数发生代码,伪随机足够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stdio头文件包含进来就可以使用随机函数了吧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未必需要真正的随机数发生代码,伪随机足够满足了。

明白了~

网友:
或者是stdlib这个吧,具体记不清了

So TM what......?

网友:
楼主给的是真·随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