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没有效率高于98%的升压电路?

楼主:
LINEAR有很多
感觉电源芯片TI做的比LINEAR差的多
平心而论

网友A:
效率高到一定程度,芯片以外的因素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需要更多的考察实际系统而非只看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效率高到一定程度,芯片以外的因素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需要更多的考察实际系统而非只看器件手册。

哈哈什么因素?电感的DCR?
MOS的RDS(ON)?
还有4层板,良好的布线?
这都是小问题,主要是TI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什么因素?电感的DCR?
MOS的RDS(ON)?
还有4层板,良好的布线?
这都是小问题,主要是TI没有啊 ...

任何供应商都有自己的目标定位,工程师该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这同样是目标定位)灵活在品种繁多的器件中做出最合理的选择,根本不应在意其它。

网友:
这还用的着平心而论,,
DCDC升压电路,与升压电压有关外,用合适的电感和低内阻MOS管也严重影响效率的。
国外大的芯片厂比较多,可能楼主对LINEAR太钟爱了,TI的TPS系列有到99%的升压芯片。

TPS43060把12V电池升压到18V2A输出的能到达99%
TPS61088把5-9V升压到12V1A的电路能到达99%

网友:
TPS43060把12V电池升压到18V2A输出的能到达99%
TPS61088把5-9V升压到12V1A的电路能到达99%

没找到有这样记述的资料,能否提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