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通讯信号不正常

楼主:
如上图,I2C通信的SDA信号,上两幅图交替出现,时间间隔200ms;第一张图是主设备发出的命令的高电平被拉到了0.32V左右,导致从设备返回的数据异常;第二张图是从设备返回的信号的低电平信号被拉高到0.32V左右;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I2C总线加的上拉电阻为10kΩ,从设备是RTC模块SD2405ALPI,主设备是ST的SPC56单片机。

网友:
注意导线电阻。

网友A:
注意IO口的配置,SDA引脚配置成开漏输出,SCL配置成推完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IO口的配置,SDA引脚配置成开漏输出,SCL配置成推完输出

为何两个要配置为不同的输出呢?将SDA配置成开漏的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B:
通过飞线接到其他的IO口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过飞线接到其他的IO口也是这个现象

跟IO用哪个无关,I2C设备如果与IO距离较远,需要注意导线电阻和信号反射的影响。使用环境电磁干扰严重的话,还要考虑电磁感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