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9芯积分
我选择连接仿真器他弹出这些就自己关了,到底怎么回事·求求各位大神急急急

网友:
要贴图啊。

网友:
上图了大神给看看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安装有问题,或与其它软件有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软件安装有问题,或与其它软件有冲突。

但是我没有安装其他软件啊!而且重装了系统!软件安装了好几遍了用的是ccs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没有安装其他软件啊!而且重装了系统!软件安装了好几遍了用的是ccs3.3

在干净的系统环境下用管理员权限安装,同时临时禁止防病毒软件,如果有的话。

网友A:
注意,先把原来的完全卸载,然后手工删除原安装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重启后再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意,先把原来的完全卸载,然后手工删除原安装目录及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重启后再安装。

不行啊还是那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快烦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啊还是那样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快烦死了

那就先确认你的安装包别人是否能用,别人能,那就是你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版本不匹配,下最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