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103做了一个舵机驱动板 延时调试有效 运行无效

楼主:
用stm32f103做了一个舵机驱动板,就是做了一个最小系统,用定时器2 3 4产生pwm控制舵机,延时程序在调试的时候是没问题的,但运行时总是没有任何效果,多个舵机始终一起动,求各位大神指导,主函数如下:

网友:
调试了好久,多个舵机还是同时动,虽然动的都是期望的角度,但是不能加入延时就没法实现不同步运转啊,希望做过的前辈不吝指教啊

网友:
我觉得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你先把定时器配置好,也就是几个Config之间不要延时,但是几个Config的实现中,禁止输出。然后在你需要的位置再输出(即使能PWM的输出位),并延时。

你把延时时间调大一点,看看延时函数是不是确实无效(这是把参数改成极大或极小的调试方法)。如果无效,你就专门调试延时函数,如果延时函数不是你写的,我建议你还是自己写吧,用别人的代码出了问题不容易知道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