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件压缩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rar和Zip压缩包,但是每次压缩后和压缩前没有多大区别,压缩比连90%都不到,尝试调节如下的“字典大小"、”压缩方式“等还是没有明显的压缩效果。但是看到别人200多页的pdf文档压缩后不到1M,5min的视频压缩后不到1M,请问,这些是需要什么特别软件还是?知道和格式一定有关系,但也不是很理解,还请大家指点一下,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文件压缩经验也分享一下

网友A:
压缩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复的信息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比如表达一千个零,非压缩文件就是连写00000...000,压缩呢,比如我用汉字“一千个零”足以表达了。问题是,如果非压缩文件不存在或是很少存在重复,那么就无法用简单方式表达了,极端情况下,压缩反而会比不压缩还大,因为压缩要写入表达这是一个压缩文件以及怎么压缩的信息。
一般而言,“压缩方式”即算法比字典的影响更大,但本质上还要看文件本身。jpg格式本来就是压缩的,所以再用压缩软件压缩,效果就很有限。bmp格式是全表达的,那么就可以进行大幅压缩,其内容越简单,压缩率就越大。

网友:
.7z格式的压缩率较高。
pdf分为扫描版和非扫描版的,相同内容的文本后者体积更小。

网友:
一楼春阳正解

网友A:
俺在二楼,一楼是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在二楼,一楼是楼主。

好吧好吧。。。二楼chunyang正解。。。、、。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压缩一种容易压到很小的文件,例如十个二十个*.bmp文件,然后再把这个压缩后的文件压缩一次。也就是说,把*.rar或者*.zip文件再压缩一次。
你将看到,压缩两次的文件比压缩一次的文件,大小差不多。
理由见二楼chunyang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缩的原理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复的信息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比如表达一千个零,非压缩文件就是连写00000...00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