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C30编译器 编译问题

楼主:
请假大家 我这个C30 还有X16编译器都按了 但是都编译不了啊    请教下咋选择啊

网友:
首先,你选错编译器了,PIC16F1937在MPLAB上用的是PICC,在MPLAB X上用的是XC8,而不是C30或C18之类的编译器。

网友:
说C30,为什么选择的是C18?

看同时说不识别PIC16F1937,说明你的编译器版本太旧,升级到XC8最新版吧。不要用C18了。

网友:
PIC16F1937还是去找PICC的编译器吧,XC8好象在MPLAB IDE上不支持的,另C18是MICROCHIP 自家的支持PIC18系列的,C30支持 PIC24 ,DSPIC30,DSPIC33的

网友:
看到这个,不得不说一下我前几天遇到的编译器问题了,pic18系列的两种编译器,picc18和mcc18, 做AD和串口通信的时候,用picc18编译器生成的hex文件仿真与预计效果吻合,但是与实际电路板测试不吻合(有可能编译器设置没弄明白),用mcc18编译器生成的hex文件仿真与预计效果不吻合,但是与实际电路测试吻合的
至于你的pic16系列,用HI-TECH编译器就挺好的,很方便,基本不需要什么设置,我用的是PICC V9.8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