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SoC
如何生成generate_hps_qsys_header.sh

楼主(2016-03-28):
如何生成generate_hps_qsys_header.sh
当按照培训手册学习的事实。5.1.2要用batch file generate_hps_qsys_header.sh来生成hps_0.h头文件,请教如何生成generate_hps_qsys_header.sh
如何

网友A:
#!/bin/sh
sopc-create-header-files \ #命令
"./som_hps.sopcinfo" \ #qsys文件--当前文件下
--single hps_0.h \ #要生成的文件
--module hps_som #模块名
以上就是它里面的内容,就是一个脚本

楼主:
多谢指点,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个文件是自己编写的还是在quartus或者Qsys软件生成的

网友B(2018-05-19):
楼主解决没?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generate_hps_qsys_header.sh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