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V锂电池虚电问题

楼主:
各位朋友好:

4.2V锂电池在插上充电器充电的时候显示有30%的电,拔下充电器后却只有10%左右的电,这个虚电现象很明显啊,不知道是什么情况造成的(测试电压用的是万用表测试,还用 了我的代码测试,均是这样的结果)?

另外还有个问题,在插上充电器用AD口采集电池电量会出现很大的误差,比如电池充满的时候电量应该为0x64,但是插上充电器读电量的时候却不是0x64.而是ox3c或者别的其他值……

网友A:
如果电池没问题,那说明充电器的电压检测不准。如果电压检测是准的,说明电池已经老化,内阻过高,剩余容量有限,离报废不远了。另外注意,电压与容量的关系可不是线性的。

网友B:
虚电情况确实存在;一些廉价的充电器结构简单,对系统干扰大

网友C:
与充电器的空载电压过高有关,虚高电压太高
好的锂电池恒流充电器应该是稍高4.2V

网友D:
诚如楼上所说,还有一个就是电池可能也有问题,那就是内阻过大。电池如果内阻过大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锂电池的充电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电情况确实存在;一些廉价的充电器结构简单,对系统干扰大

恩,找电池厂家确认这个问题了,还没等到对方回复,不知道他们会给出什么奇葩的借口来推脱自己的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充电器的空载电压过高有关,虚高电压太高
好的锂电池恒流充电器应该是稍高4.2V

我这个充电器是自己设计的一个4.2V的恒流充电芯片,是4.2V的,充电器的稳定性应该还是有保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诚如楼上所说,还有一个就是电池可能也有问题,那就是内阻过大。电池如果内阻过大也会有这样的现象。

电池内阻过大应该是电池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锂电池的充电曲线

我是用的集成IC做的充电电路,充电曲线应该是符合常规的充电过程的,恒流然后恒压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池内阻过大应该是电池的质量问题吧?

你用的是老电池还是新电池?老电池时间长了内阻也会变大的。

网友:
充电器的电压检测是简单的分压检测,我们用万用表也测过,确实是有虚电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老电池还是新电池?老电池时间长了内阻也会变大的。

厂家提供的新样品……他们说低容量电池用0.5C的速度充电有200mv的电压浮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没问题,那说明充电器的电压检测不准。如果电压检测是准的,说明电池已经老化,内阻过高,剩余容量 ...

充电器的电压检测是简单的分压检测,我们用万用表也测过,确实是有虚电的问题。电池是厂家提供的新样品,他们居然说低容量电池用0.5C 的速度充电有200mv的电压浮动是正常的……3.7v到4.2V总共才500mv可用,浮动就有200mv,这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器的电压检测是简单的分压检测,我们用万用表也测过,确实是有虚电的问题。电池是厂家提供的新样品, ...

对他们的产品而言算正常吧,除非你去找有足够技术实力的大厂。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厂家提供的新样品……他们说低容量电池用0.5C的速度充电有200mv的电压浮动是正常的……

那我只能说是电池水了,,我跟你说啊,我上天特地买了两节国产神火电池,电池上标了4800mA/h,我买回来测了几次当做唤醒电池。我靠,多次试验下来,我绝望了。充电最多850mA/h,放电500mA/h。你能想象我现在的心情吗?我知道国产电池可能水,但是怎么也没想到会水成这样。郁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我只能说是电池水了,,我跟你说啊,我上天特地买了两节国产神火电池,电池上标了4800mA/h,我买回来测 ...

是这样
作为电子人,玩电池判断电池不能用水不水来衡量吧
比较简单的方法,找一个可调可调的负载电阻和一个电流可调的直流电源来通过充电和放电的时间来计算电池容量, 充电电流×充电时间=电池容量(从2.7V或3.0V充电到4.2V) 或 放电电流×放电时间=电池容量(从4.2V放电到2.7V或3.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
作为电子人,玩电池判断电池不能用水不水来衡量吧
比较简单的方法,找一个可调可调的 ...

嘿嘿,抱歉,习惯了,方言经常这么说。至于容量是买的炬为的那款测试小仪器测试的,我想过电池容量会虚标,但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实在是心寒。早上买的进口的三星电池到了,还没有到激活阶段,电池容量就比国产的强了。至此我只能说怒其不争啊。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我只能说是电池水了,,我跟你说啊,我上天特地买了两节国产神火电池,电池上标了4800mA/h,我买回来测 ...

关键是选对供应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选对供应商。

是啊,之前是在宝宝上随机挑选的一些电池,回来测试看看哪家的符合条件,本来还准备看看差不多的话就用国产的,这一测试原形毕露。实在是没心情了,再试试其他的吧。

网友F:
量充电电流啊,什么时候充电电流低于1/10 电池容量了,电池就是充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量充电电流啊,什么时候充电电流低于1/10 电池容量了,电池就是充满了

一般先大电流恒流充,然后恒压小电流充,最后有个截至电流,一般充电器或有IC控制的充电器都是设定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啊,之前是在宝宝上随机挑选的一些电池,回来测试看看哪家的符合条件,本来还准备看看差不多的话就用国 ...

在某宝随机选电池,依概率你根本买不到正牌货,必须考察品牌、价格、零售商资质,一定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至少得有商标、厂址、官网),就这还可能有假货。配套市场的情况也不好。
不过,绝大多数常规锂电池都是中国生产的,包括那些名牌数码产品所配用的电池,可见国产好货不少,就是难找。

网友:
国产货隐藏的太深了,要不就是渣的要死,要不就是还不错的,两极分化太严重,让我们这些消费者猜猜猜,到底谁是好,谁是坏。哎,好纠结。下次再买一定照你说的条件好好筛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随机选电池,依概率你根本买不到正牌货,必须考察品牌、价格、零售商资质,一定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 ...

找比克电池拿了几个样品看看,希望不会让人失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某宝随机选电池,依概率你根本买不到正牌货,必须考察品牌、价格、零售商资质,一定要选正规厂家生产的 ...

版主可有好的品牌推荐推荐呢?

网友:
内阻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比克电池拿了几个样品看看,希望不会让人失望。

如果确实是比克的正牌产品,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可有好的品牌推荐推荐呢?

依我在23楼所述寻找即可,未必一定是名牌,但必须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判明是否为正规厂家即可,同时防范商家“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我在23楼所述寻找即可,未必一定是名牌,但必须是正规厂家的产品。判明是否为正规厂家即可,同时防范商 ...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好的电池不是所说的那么难买,非要在某宝找就是难买到真货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可免的,只能是通过你的写MCU代码来处理的,如果不高于电池的电压值是充不进电的,你的MCU如何检测电流电压呢!还不是采用阻抗法的所以一定存在的,你可把这个值算进去的,只要你的充电器是标准的,那么你的这个参数好据握了。要么要换计量方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没问题,那说明充电器的电压检测不准。如果电压检测是准的,说明电池已经老化,内阻过高,剩余容量 ...

我看了你的很多回答的,别人都是做研发的,如果电芯都保证不了的,那还来开发这个的。这个一看就是阻抗 算法软件上面的问题的,充电的方式就那么只种的,高于电池的电压才会充电的,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浮高的情况,这个只能是通过固定算法把这个值给算进去,比于一充电电压在4.4V 但电芯实际电压在4.20V那么你的MCU通过显示量肯定不能显示为4.4V了,肯定要用4.4-4.20=0.2V把这个0.2的量算作误差量来算,这还不够的,因为在充电是分为阶段性的,先是衡流后面是衡压,你要通过不同的量来换算的,分为阶段来换算的,只用采样电压法肯定不准的,只用容量法都算得上精度高一些,但是产品设计还要看成本的,所以看用在什么要求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