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面试题目-基础知识

楼主:
  • 电阻、电容、电感封装的含义:0402、0603、0805
        表示的是尺寸参数。 0402:40*20mil;0603:60*30mil;0805:80*50mil

  • 字母所代表的电容的精度:J、K、M、Z
         J——±5%;K——±10%;M——±20%;Z——+80%~-20%

  • 电阻、电容、电感的封装大小分别与什么参数有关
电阻封装大小与电阻值、额定功率有关;电容封装大小与电容值、额定电压有关;电感封装大小与电感量、额定电流有关。

  • 常见贴片电容的材质有:X7R、X5R、Y5V、NPO(COG)、Z5U
         其中电容值、介质损耗最稳定的是NPO(COG)材质电容

         NPO:单片陶瓷电容器
         X7R:温度稳定型的陶瓷电容器
         Z5U : 通用、体积小、频率响应好
         Y5V:温度限制的通用电容器
  • 磁珠的参数 100R@100MHz
         在100MHz的频率下阻抗是100R

  • 绿色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大概是2V左右
  • TVS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当TVS 上的电压超过一定幅度时,器件迅速导通,从而将浪涌能量泄放掉,并将浪涌电压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其中浪涌是指瞬间出现超出稳定值的峰值。
  • NPN 三极管型
        2N222  2N3904  2N5550  2N5551  M8050 S9013  S9014  S9018

  • PNP三极管型
        2N3906  M8550 S9012 2SB1005 2SB1184 2SB1386 2SB1412 2N4403 2N4030

  • 为什么OD(开漏)门和OC(开集)门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
因为MOS 管和三极管关闭时,漏极D 和集电极C 是高阻态,输出无确定电平,必须提供上拉电平,确定高电平时的输出电压。

  •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AZ1084、AZ1085、AZ1086、AMS1117、AS1581、APL5102、BL8503、AP1184、AP1186、LM7805、 LM7812 、LM7905、R1114、RT9169、RT9172、TPS73701、XC6206、XC6210

  • DC-DC 控制器

        AP34063、AAT1160、APW7102、APW7136、BL8530、AP1507、LM2576、LM2596、RT8008、SP6123、 XC9201

  •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与DC-DC 控制器的区别
        DC-DC通过开关斩波、电感的磁电能量转换、电容滤波实现基本平滑的电压输出。关电源输出电流大,带负载能力强,转换效率高,但因为有开关动作,存在高频辐射。

        LDO是通过调整三极管或者MOS管的输入输出电压差来实现固定的电压输出,基本元件是调整管和电压参考元件,电压的转换过程是连续平滑的,电路上没有开关动作。LDO的电路特点是输出电压的纹波很小,带负载能力较弱,转换效率较低。

  • 复位IC 型号
        IMP809、IMP811

  • 解释WatchDog(看门狗)的工作原理
        看门狗有两个重要信号:时钟输入和复位输出。电路工作时,CPU送出时钟信号给看门狗,即喂狗。如果系统出现故障,CPU无法送出连续的时钟信号,看门狗即输出复位信号给CPU,复位系统。

  • 晶体管基本放大电路有共射、共集、共基三种接法,请简述这三种基本放大电路的特点
        共射极:具有电流和电压放大能力,输入电阻大小居中,输出电阻较大,频带窄,一般适合放大

        共集电极:只有电流放大作用,输入电阻高,输出电阻低,具有电压跟随的特点,常做多级放大电力的输入级和输出级
        共基极:只有电压放大作用,输入电阻小,输出电阻和放大倍数和共射极相当,高频特性好,适用于宽频带放大电路。
  • 多级放大电路的级间耦合方式
        直接耦合、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其中直接耦合的零点漂移最严重,变压器耦合的电路可以实现阻抗变换

  • 竞争与冒险
         逻辑电路中,由于门的输入信号经过不同的延时,到达门的时间不一致,这种情况叫竞争。由于竞争而导致输出产生毛刺(瞬间错误),这一现象叫冒险。

  • 无源滤波器和有源滤波器有什么区别
        无源滤波器由无源器件R、L、C 组成,将其设计为某频率下极低阻抗,对相应频率谐波电流进行分流,其行为模式为提供被动式谐波电流旁路通道。无源滤波器可分为两大类:调谐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无源滤波器结构简单、成本低廉、运行可靠性高,是应用广泛的被动式谐波治理方案。

        有源滤波器由有源器件(如集成运放)和R、C 组成,不用电感L、体积小、重量轻。有源滤波器实际上是一种具有特定频率响应的放大器。集成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和输入阻抗很高,输出电阻很小,构成有源滤波电路后有一定的电压放大和缓冲作用。集成运放带宽有限,所以有源滤波器的工作频率做不高。
  • RS-232C 标准的逻辑0 和逻辑1 电压范围是多少

RS-232C 电气标准是负逻辑,逻辑0 的电压范围是+5V~ +15V,逻辑1 的电压范围是-5V ~ -15V。-5V~+5V 为不稳定区。

  • 解释一下什么是串扰和振铃
       串扰:串扰是指一个信号被其它信号干扰,作用原理是电磁场耦合。信号线之间的互感和互容会引起线上的噪声。容性耦合引发耦合电流,而感性耦合引发耦合电压。

       振铃:是因为信号线本身阻抗不匹配导致信号发生反射和叠加,从而使信号出现了振荡波形。

  • 需要控制单端阻抗为50 欧姆、75 欧姆的信号有哪些?为90 欧姆、100 欧姆、120欧姆的信号有哪些?
       一般的高频信号线均为50 欧姆~60 欧姆。75 欧姆主要是视频信号线。USB 信号线差分阻抗为90 欧姆,以太网差分信号线差分阻抗为100 欧姆。RS422、RS485、CAN 差分信号的差分阻抗为120 欧姆。

  • 差分线走线两个原则:等长和等距。但在实际布线中可能无法两者都完全满足,那么请问是等长优先还是等距优先?
        应该等长优先,差分信号是以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交点作为信号变化点的,走线不等长的话会使这个交点偏移,对信号的时序影响较大,另外还给差分信号中引入了共模的成分,降低信号的质量,增加了 EMI。小范围的不等距对差分信号影响并不是很大,间距不一致虽然会导致差分阻抗发生变化,但因为差分对之间的耦合本身就不显著,所以阻抗变化范围也是很小的,通常在 10%以内,只相当于一个过孔造成的反射,这对信号传输不会造成明显的影响。
  • 为什么高频信号线的参考地平面要连续(即高频信号线不能跨岛)?
参考地平面给高频信号线提供信号返回路径,返回路劲最好紧贴信号线,最小化电流环路的面积,这样有利于降低辐射、提高信号完整性。如果参考地平面不连续,则信号会自己寻找最小路径,这个返回路径可能和其他信号回路叠加,导致互相干扰。而且高频信号跨岛会使信号的特征阻抗产生特变,导致信号的反射和叠加,产生振铃现象。

  • 请问什么是通孔、盲孔和埋孔?孔径多大可以做机械孔,孔径多小必须做激光孔?请问激光微型孔可以直接打在元件焊盘上吗,为什么?

        通孔是贯穿整个 PCB 的过孔,盲孔是从 PCB 表层连接到内层的过孔,埋孔是埋在 PCB 内层的过孔。大多数 PCB 厂家的
加工能力是这样的:大于等于 8mil 的过孔可以做机械孔,小于等于 6mil 的过孔需要做激光孔。对小于等于 6mil 的微型孔,在钻孔空间不够时,允许一部分过孔打在 PCB 焊盘上。

  • 孔有哪两个寄生参数?这两个寄生参数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过孔有两寄生参数: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寄生电容会延长信号的上升时间, 降低电路的速度。 寄生电感会削弱旁路电容的贡献, 减弱整个电源系统的滤波效果。

  • 当采样信号的频率低于被采样信号的最高频率时,采样所得的信号中混入了虚假的低频分量,这种现象叫做什么?
          这种现象叫做频率混叠。

  • 什么是基频晶体?什么是泛音晶体?为何基频晶体最大频率只可以做到 45MHz 左右?如何辨别基频晶体和泛音晶体?
          振动在最低阶次(即基频)的晶体是基频晶体,振动在非最低阶次(即三次、五次、七次等)的晶体是泛音晶体。大于 45MHz 的基本上都是泛音晶体.

  • 请问为何手持便携电子产品,需要在众多输入输出接口加 ESD 器件?您认为选择 ESD 元件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参数?如果一个时钟线加了 ESD 器件之后接口工作不正常,把 ESD 器件去掉之后却能正常工作,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重新选择 ESD 器件?

        手持设备,众多输入输出接口均可能受到静电放电的损害,所以要加 ESD 保护器件。 ESD 元件的选择需要注意三个参数:
正常工作电压、动作嵌位电压和等效电容。如果等效电容过大,会影响信号的工作频率,所以需要根据信号最大工作频率来选择 ESD 器件的等效电容。

  • 如果以电路中的功放管的工作状态来划分,音频功放可以分为哪几类?那种功放的效率最高,哪种功放的效率最低?哪种功放存在交越失真?哪种功放的功放管导通时间大于半个周期且小于一个周期,哪种功放的功放管导通时间等于半个周期?功放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的是哪种功放?

        可分为四类: A 类、 B 类、 AB 类、 D 类。 D 类功放效率最高, A 类功放效率最低。 B 类功放存在交越失真。 AB 类功放的
功放管导通时间大于半个周期小于一个周期, B 类功放的功放管导通时间是半个周期。功放管一直处于放大状态的是 A 类功放。

  • 数字电路中常采用 0.1uF 贴片电容作为滤波电容,该电容的等效串联电感典型值是 5nH。请问该电容用于什么频率以下的杂讯的滤波?

  • 请画出二极管和电阻组成的二输入与门、二输入或门。

  • 下图是 SN7407 逻辑芯片其中一个门的电路图,请写出 A 和 Y 的逻辑关系式。请问这种逻辑门有什么用途?

Y=A,这是 OC 输出的 Buffer,用于实现 TTL 电平到 MOS 电平的转换,可增大输出电压和电流。输入为 TTL 电平(如3.3V TTL),输出可上拉至 15V 或 30V,用于驱动指示灯或继电器等。

  • 请写出下图中 A 和 Y 的逻辑关系。

file:///E:/Program%20File/WizNote/Doucument/temp/945d554a-d93f-4b38-b5d2-026c87161d2a_128_files/c56b02fd-03ca-422f-92a0-757f6322aa8e.jpgY=/A,这是 CMOS 结构的非门。

  • 请解释一下什么是 Setup-Time 和 Hold-Time,什么是 Setup-Time 裕量和 Hold-Time 裕量。

Setup-Time 和 Hold-Time 是芯片对输入信号和参考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 Setup-Time 是指参考时钟沿到来之前输入信号保持稳定不变的时间, Hold-Time 是指参考时钟沿过后输入信号保持稳定不变的时间。如果信号的 Setup-Time 和 Hold-Time不满足要求,输入信号将不能打入触发器。如果输入信号在参考时钟沿前后稳定的时间均超过 Setup-Time 和 Hold-Time,那么超过量就分别被称为 Setup-Time 裕量和 Hold-Time 裕量。如下图, tsu 为 Setup-Time, th 为 Hold-Time:

  • 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 的引脚 1,芯片B 的引脚 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如A-1 和 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 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在芯片的引脚连线之间串入电阻,多见于信号传输上,电阻的作用是防止串扰,提高传输成功率,有时也用来作为防止浪涌电流。电阻值一般较小,低于 100 欧姆。

网友:
很不错的小知道,收藏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说实话,我一直没有在意过这个。真的,看了之后才知道的。楼主这些可以多发点,咱这样的可以多多见识点。

网友:
好多小知识棒棒哒

网友:
有些不能说得太绝对,比如
●OD门和OC门输出并非必须上拉,对PMOS管的OD门或PNP管的OC门输出而言,反倒是必须下拉才行。
●LDO指的是“允许入-出压降很小”的线性降压芯片,好些芯片如普通的78xx/79xx不能算“LDO”。
●LDO的效率并非一定比DC/DC低,需看具体条件。

网友:
图片挂了吧

网友:
学得越多,搞不懂的就会更多。

网友:
分享的不错,很实用,不过楼主你的图片去哪里了?

网友:
看了一圈发现知道的还没有不知道的多,感谢楼主发这么好的帖子,希望在发多点!!!

网友:
版主  图片没有 希望重新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