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S8962 PWM有个问题,不知怎么破

楼主:
先上代码: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gpio.h"
#include "pwm.h"

#define PD0_PWM0  GPIO_PIN_0
#define PD1_PWM1  GPIO_PIN_1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主函数
** input parameters:    NONE
** output parameters:   NONE
** Returned value:      NONE
*********************************************************************************************************/
int  main (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  配置6MHz外部晶振作为主时钟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  使能PWM2和PWM3输出所在GPIO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  使能PWM模块                 */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  PWM时钟配置:不分频         */
    GPIOPinTypePWM(GPIO_PORTD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PB0和PB1配置为PWM功能       */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1,                                /*  配置PWM发生器1:加减计数    */
                              PWM_GEN_MODE_UP_DOWN | PWM_GEN_MODE_SYNC);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1, 6000);                         /*  设置PWM发生器1的周期        */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0, 3000);                        /*  设置PWM0输出的脉冲宽度      */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1, 3000);                        /*  设置PWM1输出的脉冲宽度      */

    PWMOutputState(PWM_BASE, (PWM_OUT_0_BIT | PWM_OUT_1_BIT), true);    /*  使能PWM0和PWM1的输出        */
    PWMGenEnable(PWM_BASE, PWM_GEN_1);                                  /*  使能PWM发生器1,            */
                                                                        /*  开始产生PWM方波             */
    for (;;) {
    }
}

为什么我用示波器测量PD0、PD1引脚没有电平变化,一直都是低电平。

网友:
同问,我也有类似问题,昨天还行,今天就不行了。。。

网友:
你命名的端口有问题少了个0,我弄到我板子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