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B总线在智能照明系统中是如何实现状态反馈功能的

楼主:
EIB总线在智能照明系统中大量应用 那么请问在以EIB总线为基础的智能照明系统中是如何实现灯光反馈功能的?还有EIB智能照明系统中控制最末端是一个照明模块还是照明模块中的一路?请大神回答 小弟有点小白 大家不要笑话

网友A:
EIB总线类似DMX512,是一种照明控制协议,确保硬件连接正确,它的控制都是在软件设计进行的,要熟悉软件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IB总线类似DMX512,是一种照明控制协议,确保硬件连接正确,它的控制都是在软件设计进行的,要熟悉软件控 ...

软件控制也要有硬件功能的基础吧 EIb总线传输数据是否属于双工模式?如果是的话那么软件发出的值自然有一个回馈值 那么照明状态反馈功能是否是根据这个值进行判定?ps:照明系统中EIB总线控制最末端是照明开关驱动器 (分4路 8路等)EIB总线能否精确控制到驱动器每路的开关动作?    pps:如果我以上说的都是错的 还请前辈多多指点  本人小白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软件控制也要有硬件功能的基础吧 EIb总线传输数据是否属于双工模式?如果是的话那么软件发出的值自然有一 ...

不清楚这个EIB是怎么玩的
玩过DALI总线控制,硬件连接正确一切靠软件设置,可以精确定时控制
基于此认识,还是建议对EIB要熟悉硬件正确的连接,再搞懂软件控制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个EIB是怎么玩的
玩过DALI总线控制,硬件连接正确一切靠软件设置,可以精确定时控制
基于 ...

dali总线是dali控制器通过dali总线连接末端的调光镇流器 然后dali控制器向上连接一个类似网关的模块之后接入以太网 是这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li总线是dali控制器通过dali总线连接末端的调光镇流器 然后dali控制器向上连接一个类似网关的模块之后 ...

总dali线是数字控制,dali标准控制信号转换成PWM信号,不一定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