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一个 求帮助 可以把机器发给你研究 ce 6.0的 怎么才能把ce界面上声音弄出来

楼主:
进ce系统,可以打开U盘上导航软件,ce系统没声音
在这APP下才有声音
怎么才能把ce界面上声音弄出来或者能在这APP上修改个路径到U盘
小白一个 求帮助

网友:

16:53 2013/10/19

1.更新MST785 BSP到20131010 Release版本;
2.移植部分:
        1)加入IPOD相关部分,支持IPOD功能;
        2)AlphaBlend函数支持;
        3)更新蓝牙驱动到20131009版本;
        4)WINDOWS中加入UsbTest.exe和QuikLaunch.exe工具;
        5)DirectDraw Overlay显示右边少一个像素列;
        6)多个电容触摸屏型号匹配选择;
        7) EMMC FLASH 加入地图分区;
        8) 设置BT SPP串口为COM8;
        9) 修改RTC时间设置;
        10) APP需要识别当前插入U盘的USB端口(USB0,USB1,USB2),U盘插拔时抛出消息;
        11)控制USB0,USB1端口电源的GPIO.
                USB0端口电源控制引脚 - PNL_PWR_CTRL 对应 GPIO19
                USB1端口电源控制引脚 - GPIO18_TV_EN 对应 GPIO18
        12) 触摸屏按键背光照明
                MPIF_D0:KEY_LAMP4音量-按键照明
                MPIF_CS0Z :KEY_LAMP3菜单按键照明
                MPIF_BUSY: KEY_LAMP2返回按键照明
                MPIF_CK:KEY_LAMP1电源按键照明
                IO_EXT_INT: KEY_LAMP6音量+按键照明
                GPIO4_PWM4:KEY_LAMP5
                GPIO16:KEY_LAMP出碟键照明.
                (要求启动过程中输出低电平,APP控制GPIO)

16:20 2013/10/22  EBootV1.0_OSV1.0.0

更新部分:
1.更新DEVINFO_SZDEMO.bin,使支持256MFLASH平台;
2.沿用以前NANDINFO使支持256MFLASH平台USB升级;
3.更新蓝牙btd.dll;
4.打开U盘升级;
5.16GFLASH增加地图分区;
6.触摸屏反转修改;
7.使用平台号和OEM信息进行版本控制;
  当前版本号:EBootV1.0_OSV1.0.0
  当前平台号:MST785
  系统调用:
  //获取Eboot和OS版本
  ::SystemParametersInfo( SPI_GETOEMINFO, nCount, pszBuffer, SPIF_SENDCHANGE );
  //平台信息获取
  ::SystemParametersInfo( SPI_GETPLATFORMTYPE, nCount, pszBuffer, SPIF_SENDCHANGE );

已知问题:
1. USB ActiveSync不能连接;
2. U盘视频播放没有图像;
3. U盘升级后,开机提示捕获异常;

备注:

   版本控制修改原因,因为以前的版本控制放在FLASH驱动中。在使用不同型号的FLASH时(如NANDFLASH、INAND、MOVINAND),

会调用不同的FLASH驱动,造成重复版本设置或遗漏。这也是造成256MFLASH平台可以看到版本信息,而16GFLASH平台看不到版本

信息的原因。


11:12 2013/10/24

1.修改分区大小命名:NANDFlash 20M/ Disk2 128M / FLASHDISK 16G-20M-128M;
2.修改USB ActiveSync 连接不上问题;
3.U盘升级经常出现异常现象,请在升级时把需要升级的问题都放U盘中;

20:59 2013/10/25

1.更新硬件加速alphablend和transparent驱动部分;

23:45 2013/10/29

1.更新QuickLaunch启动程序,开机启动QuickLaunch;
2.蓝牙SPP通讯口设置成COM1;
3.调整触摸偏移问题,加入触摸按键响应;
4.修改视频效果PQ.BIN;

2:31 2013/10/30

1.混色透明色内存调整;
2.升级JPD驱动,增加图片旋转功能;

10:37 2013-11-2

1.加入2点触摸驱动;
2.更新IPOD驱动库,处理IPOD无法连接问题;

21:13 2013-11-5

1.修改内存到512M;
2.加入DSA驱动;
3.更新BSP到20131104日release;
  更新项目:
  a)MSTAR C3库更新;
  b)JPD驱动更新;
  c)WIFI驱动更新;
  d)Scaler驱动更新;
  e)FMD驱动更新;
  f)AUDIO驱动更新;
  g)OAL PANEL部分更新;
  解决问题:
  a)OVERLAY 显示正常;
  b)JPD图像硬件加速OK;
4.VGA GAIN值设置,避免HDMI图像偏红;
  u16RedGain     = 0x1405;
  u16GreenGain   = 0x13CD;
  u16BlueGain    = 0x13AF;

20:11 2013-11-7

1.更新蓝牙库, 修改蓝牙部分问题;
2.更新IPOD库,修改IPOD声音断续问题;
3.更新QuickLaunch,打包升级工具到BSP;
4.更新MSTAR库,打开杜比功能;
5.工程文件加入编译出的SDK;

18:20 2013-11-8

1.升级IPOD库,修改USB快速插拔无反应和多IPOD接入干扰问题;
2.关闭蓝牙调试信息;
3.更新QuickLaunch和升级工具到20131108;
4.修改16G Inand开机LOGO显示不正常问题;

15:37 2013-11-15

1.  更新杜比库,使支持MP3播放。关闭杜比digital plus功能;
2.  修改DVD无视频;
3.  关闭背光驱动,防止DISK_IN LED控制GPIO设置成PWM;
4.  OVERLAY 问题OK;
5.  为触摸第二点得不到坐标,加入如下消息:#define APP_MSG_TOUCH_TWO_POINT        _T("APP_MSG_TOUCH_TWO_POINT")
6.  调整六个触摸按键坐标;
7.  修改DEVINFO,设置DDR3速度到1660。防止上电开不了机;
8.  加入2点触摸,第二点滑动消息;#define APP_MSG_TOUCH_TWO_MOVE                _T("APP_MSG_TOUCH_TWO_MOVE")
9.  IPOD 频繁插拔APP变慢;
10. 蓝牙音乐播放时,插入IPOD死机问题,在新BSP上未发现。估计与IPOD驱动有关;
11. 关闭videoswitch功能,关闭I2C报错;
12. 修改16BIT图片画图慢;
13. 同步MSTAR 20131104 RELEASE BSP。主要更新点:
        1). 增加了RTK.bin单独升级功能,方便调试RTK倒车画面。只需要把cedric_rtk.bin改名为RTK.bin放到升级卡中即可单独升级。
        2). 修正uart在特定情况下发送数据问题。
        3). 升级了多媒体播放库。
        4). 移除了boot阶段一些冗余的代码。

09:51 2013-11-23

1.RTK接受MCU命令,实现倒车视频切换;
2.RTK发送开机命令,通知开背光;
3.WINCE设置COM6虚拟串口,实现RTK与ARM串口直接;
4.解决开机音频输出电压不稳定;
5.设置USB OTG口默认HOST模式
6.修改OVERLAY右边少一个像素;
7.增加USB插拔发送事件;
8.加入XIP空间大小调整设置,设置最大到100M。当前XIP大小48M;
9.增加蓝牙SPP串口COM0,更新蓝牙库;
10.更新QuickLaunch.exe和EUpgradeTool.exe;

00:16 2013-11-30

1. IPOD插入OTG口开关ACC, 开机速度慢;
2. 2点触摸第二点释放消息加入;
3. RTK加入倒车测试图片;
4. 修改OVERLAY开启抖动,修改对策需要测试是否对其他有影响;
5. 关闭Data abort 系统修复功能,关闭看门狗;
6. 蓝牙库更新;
7. 多媒体库更新,修改某些MP3文件不能播放;
8. 处理RTK修改后,MCU烧录慢;
9. DVD在第一次开机时视频偏右;
10. 加减按键指示灯在USB OTG功能选择时点亮;
11.确认虚拟串口COM6在反复连接时工作正常;
12. 理清声音切换逻辑;
13. nandflash 部分升级不成功;;

01:06 2013-12-6

1. 修改倒车在boot阶段无视频;
2. 确认倒车显示图片只能使用BMP,加入大图片需要扩大EEPROM;
3. 加入倒车轨迹和倒车警告图片;
4. 修改SCALER和AVD驱动启动次序,防止DVD APP过早调用驱动出错;
5. 触摸屏抽样率设定,避免触摸飘;
6. 开机默认关闭USB1电源,由APP启动时打开。用以区分USB0和USB1 U盘挂载次序;
7. 调整BSP_ASYNC_DRIVER_G3D 注册表设置,处理高德3D地图mali 报错死机;
8. 改音量加减的2个事件
        h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_T("TPEventRptVOLP"));
        hEvent = CreateEvent(NULL,TRUE,FALSE,_T("TPEventRptVOLN"));

01:21 2013-12-14

1. 更新开机LOG、更新QickLaunch.exe、更新蓝牙库、更新PQ.bin;
2. 第二次修改eMMC_FCIE_Polling Events timeout;
3. 拿掉_USB_NO_HW_DISCONNECT_DEBOUNCE_PATCH,修改IPOD USB插拔无响应死机;
4. 调整NTSC 、PAL制倒车图像位置;
5. 兼顾倒车图像亮度和倒车图片清晰度,设置OVERLAY透明参数为0x80(0x00~0xFF);
6. 修改USB0插入U盘,开机进入倒车无画面;
7. 修改音频切换POP音,更新WAV驱动;
8. 修改在显示LOGO时,发送开启背光命令,并加快RTK控制背光速度;
9. 开机强制设置USB0电源;
10. 设置RGB Gain值1439、1465、1471;
11. 关闭多媒体驱动提前加载,提前加载多媒体驱动,多次反映系统崩溃;
12. 当有升级XIP.BIN(即系统)时,将在DISK2下创建XIPUPDATE.dat文件;
13. 加入scaler驱动加载好后,发送事件告知APP,防止DVD过早调用驱动失败;
14. 修改EMMC Flash升级PQ.BIN时,格式化更个FLASH;
15. 定义版本0.8.x.x对应256M DDR3机型;定义版本0.9.x.x对应512M DDR3机型;
17. 确认RTK虚拟串口数据传输OK;

21:26 2013-12-20

1. RTX串口丢数据处理;
2. 去除扩展XIP空间代码;
3. 修改USB1.0 U盘不能做升级U盘;
4. 蓝牙btd.dll更新,修改蓝牙ACE注册表"Delay"=dword:8 ;
5. 修改IPOD插拔, 不连接问题;
6. 处理多媒体库内存泄漏问题;
7. 处理低温Bist Fail 问题;
7. 更新EUpgradeTool.exe;
8. 更新QuickLaunch.exe;

15:59 2013-12-27

1. 更新PQ.BIN修改HDMI字体红遍问题;
2. 修改蓝牙音乐插入IPOD,蓝牙断开问题;
3. 关闭音频切换IC7719 I2C读写报错打印信息;
4. 蓝牙POP音,更新声音驱动;
5. EVR tool更新;
6. 还原蓝牙音频抽样率到44.1KHz;
7. IPOD问题插拔不连接,死机问题修改;
8. 蓝牙库更新;
9. USB OTG驱动更新;
10. WINCE桌面加入EUpgradeTool快捷;
11. 关闭HDMI输出初始化部分,防止Data Abort;
12. ROM CODE更新,避免BIST FAIL;
13. SCALER 驱动加载顺序order还原为50,防止Data Abort;
14. 修改媒体库,使高清视频与高德3D地图同时运行时流畅;
15. 加入杜比库组件SYSGEN_DECODE_FILTER_AC3,修改DOLBY HASH KEY, 使DOLBY AC3加载成功;
16. 提高触摸按键线程优先级;
17. 加入触摸按键长按事件:TPEventPressHoldHome、TPEventPressHoldBack;
18. 处理COM9第一次打开丢出乱码;
19. 处理USB接入小米手机,弹出驱动加载对话框,再插U盘不响应;
20. 倒车视频调整,使警告字符显示完全;

17:50 2014-1-3

1. 修改串口驱动,处理I-MID接入开关机卡LOG;
2. 修改倒车反复切换时无反应;
3. 修改收音机自动搜台情况下,倒车无反应;
4. 加入崩机对策;
5. 媒体库处理内存泄露;
6. 手机链接USB后,恢复弹出驱动安装对话框,防止手机充电闪烁;
7. 加入弹出驱动安装对话框消息:APP_MSG_USB_NODRIVER;
9. 桌面增加USB OTG切换功能快捷键;
10. EVR 工具更新,EVRService.exe打包到BSP;
11. 更新蓝牙库和声音驱动,修改蓝牙注册表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AEC]
    "Delay"=dword:10

15:19 2014-1-8

1.修改RTK挂机时在NANDFLASH盘符下产生记录文档;
2.关闭CRV机器在升级时,出现的红色字符串;
3.开启看门狗;
4.关闭BSP调试信息;
5.关闭DEBUG调用printf函数,跳出控制台窗口;
6.多媒体库Msplitter.dll升级;
7.修改RTK丢失倒车命令问题;

20:22 2014-1-8

1. WINCESHIP=0 打开OS调试信息,避免蓝牙不工作;
2. 更新多媒体库;
3. 更新蓝牙驱动和相关声音驱动;

10:48 2014-1-9

1. RTK误修改,未发送开背光命令;
2. 串口驱动更新,修改中断误发;
3. 更新多媒体驱动,修改DATA ABORT;
4. 蓝牙库更新,去掉HID操作时相关打印信息;

09:01 2014-1-11

1. 修改播放暂停以及上下曲,拨打挂断电话后导致蓝牙音乐声音变调的问题;
2. 加入常禾Hashkey;
3. Msplitter.dll 多媒体库升级;
4. 调整RTK转发串口数据间隔时间;

21:09 2014-1-13

1. 更新USB驱动,优化USB插拔响应;
2. 关闭CVC Vedio Decode异步加载,开机上电视频播放卡住问题;
3. 关闭CVC G3D异步加载,启动地图会闪一下;

18:24 2014-1-14

1. 蓝牙库更新,蓝牙音频驱动修改:
        a). Hid关闭KeyBoard功能(注册表以及蓝牙库)
        b). 改善拨打与挂断电话产生Pop音(音频驱动以及蓝牙库)
2. 为HDMI横竖屏实现,修改增加相关代码:
        a). 为VGA抓图需要,加入MSTAR CAMERA组件;
        b). 加入LIBJPEG文件,为CapEye编译需要;

14:17 2014-1-16

1. 提高IPOD UAC线程优先级,处理声音卡顿问题;
2. iPod驱动卸载时候偶尔会需要很长时间的问题;

20:01 2014-1-17

1. EBOOT非升级状态,启动关闭USB电源;
2. 修改蓝牙power、reset控制IO与USB0、USB1 power控制IO重叠;
3. 升级媒体库MstarVideoRenderer.dll和Msplitter.dll;
4. 取消iPod驱动卸载时候偶尔会需要很长时间的问题修改,IPOD插入情况上电"DATA ABORT";
5. 关闭Vedio Decode异步加载,开机上电视频播放卡住问题;
6. 关闭CVC G3D异步加载,启动地图会闪一下;
7. 关闭CVC AVD异步加载,加快DVD响应速度;
8. 关闭CVC SCALER异步加载,加快DVD响应速度;
9. 关闭CVC QST异步加载,加快DVD响应速度;
:26 2014-1-20

1. 相关蓝牙声音驱动更新,增加蓝牙Mic音量大小调整接口;
2. 为横竖屏功能,加入媒体库和修改PQ.BIN;
3. 修改IPOD通讯错误,造成的认证失败;
4. 调整RTK转发串口数据间隔时间从20ms到10ms;
5. 由于BSP0.9.15多媒体库不问题,退回到上一版本;

13:38 2014-1-24

1. 为横竖屏抓取出的图片无时间,更新媒体库;
2. 为收星不稳定,RTK升级GPS库和MAILBOX驱动;
3. USB播放视频黑屏,升级scaler驱动;
:02 2014-2-11
.为蓝牙修改声音驱动,处理蓝牙小概率问题;
2.关闭部分IPOD打印,缩短ATS认证时间;

10:07 2014-2-14

1.加入NANDFLASH分区扫描;
2.为NANDFLASH扫描更新EVR-Launch;
3.调换DISK2和NANDFLASH分区名,调整DISK2分区大小到128M。
  注册表存放DISK2中,蓝牙配置信息存放在NANDFLASH中;

20:46 2014-2-17

1. 蓝牙注册表加入KEY支持;
2. EBOOT中取消关USB0电源;
3. 针对CRV更新媒体库;

17:29 2014-2-18

1. 倒车再挂回瞬间竖条干扰闪一下;

BSPVER:0.9.16.3  16:51 2014-2-20

1. 更新蓝牙库;
2. 还原EBOOT关闭USB电源;

BSPVER:0.9.16.5  13:26 2014-2-27

1. 更新蓝牙库,处理iphone连接HDMI线 连接蓝牙拨打,接听电话反复操作mic无声;
2. IPOD和Android手机插入USB,开机卡LOGO;
3. 调整EBOOT画LOGO后再打开背光;
4. CVC更新GPS库,处理GPS不定位问题;
5. CVC提高蓝牙串口DMA优先级,避免蓝牙断开;
6. CVC修改倒车切回UI抖动;

BSPVER:0.9.16.6 09:33 2014-2-28

1. 处理插入U盘,开机倒车系统崩问题;

BSPVER:0.9.16.8 09:25 2014-3-6

1. 蓝牙库更新,蓝牙声音更新;
2. 修改USB播放视频时,插拔USB无反应;
3. 加入SCALER握手OK消息;

BSPVER:0.9.17 16:01 2014-1-27

1. 蓝牙问题更新声音驱动;
2. 修改CVC LOGO右上角有条白线;
3. 禅道1132倒车切回,视频抖动;
4. CRV导入蓝牙自动断开对策;
5. 关闭wince动画效果: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we]
        "PORepaint"=dword:1                  //应用启动时,窗体动画效果
        "Animate"=dword:0                 //APP窗口的动画显示效果(无此键值请添加)
6. 加入RTK与WINCE启动时握手标志:
        [HKEY_USERS\QST\Scaler]
            "ShakeHandFlag"=dword:0         //握手成功后设置成1

BSPVER:0.9.17.1 12:03 2014-3-12

1. 更新GPS库,修改SN值较高时,不能定位问题;

BSPVER:0.9.17.2 11:56 2014-3-22

1. 设置paging pool到8M;
2. 加入网路相关配置;
3. 加入倒车轨迹显示(摄像头参数暂未标定,需要实车测试数据)。

BSPVER:0.9.17.3 18:02 2014-3-28

1. 加入USB插拔无响应PATCH;
2. 加入蓝牙在播放RMVB时自动断开PATCH;
3. 更新多媒体库;
4. CRV更新蓝牙驱动;
5. 关闭8M内存池设置;
6. CVC调整倒车轨迹;

BSPVER:0.9.17.4 11:32 2014-4-2

1. 多媒体库更新;
2. 蓝牙加入增加了Hid键盘;
3. CVC倒车轨迹bug修改;

BSPVER:0.9.18 16:12 2014-4-4

1.RTK打开COLORKEY关闭ALPHA,增加图像显示亮度和关闭按键透明效果;
2.RTK修改视角选择命令(0x0B, 0x12, 0xXX);
3.优化倒车轨迹,修改切换倒车时,轨迹线画错位;
4.修改QST驱动,配合RTK关闭alpha效果;
5.修改CVC部分升级后,旧注册表对蓝牙造成的影响;
6.更新WIFI驱动对应模块RTL88CU_v2_20_21105-20130129;

BSPVER:0.9.18.1 11:09 2014-4-8

1. 修改上电同意界面“警告 为了您的安全,车辆行驶中请不要进行操作!”时,屏幕瞬间竖条花屏闪一下;
2. 加入IPOD插入时,MUTE 蓝牙声音;

BSPVER:0.9.18.2 23:29 2014-4-9

1. CRV关闭alpha打开colorkey提供视频亮度;

BSPVER:0.9.18.3 21:12 2014-4-24

1.蓝牙库BlueCastle.dll、ring.wav、avrcp.dll更新;
2.蓝牙注册表resetdelay值修改成5000;
3.导航+MM卡顿问题,修改g_pOemGlobal->dwDefaultThreadQuantum=20;
4.EMMC驱动更新,提高IO操作速度;
5.多媒体更新VDEC驱动;

BSPVER:0.9.18.4 18:11 2014-4-28

1.修改蓝牙地址丢失问题;
2.蓝牙注册表resetdelay值修改回0;
3.还原多媒体播放g_pOemGlobal->dwDefaultThreadQuantum=100;
4.QST加入CVBS切换,通知RTK设置;

BSPVER:0.9.18.8 12:58 2014-5-8

1. USB驱动更新;
2. 加入互斥条件,处理倒车与DVD、HDMI视频切换问题;

BSPVER:1.0.0 04:43 2014-5-14

1. 关掉蓝牙cfa文件;
2. 蓝牙更新BlueCastle.dll,修改 HTC 0906  华为 T8300 打电话挂断再打电话出现无声的问题。

BSPVER:1.0.1 20:11 2014-5-14

1. 蓝牙更新BlueCastle.dll,修改iphone手机接听电话无声的问题;

BSPVER:1.0.2 18:24 2014-5-21

1.MstarVideoRenderer.dll更新,处理视频干扰;
2.IPODUAC.dll更新,处理ipod音乐卡顿;
3.BTD.DLL/MT6622_E2.BIN/MTK_BTHUART.dll更新,处理蓝牙问题;

BSPVER:1.0.3 11:32 2014-5-24

1. 蓝牙BTD.dll更新;
2. BSP加入IOCONTROL,获取RTK串口状态;

BSPVER:1.0.5 14:59 2014-5-29

1. 蓝牙POWER/RESET GPIO修改;
2. 修改PQ设置,处理VGA偶尔粉屏问题。

BSPVER:1.0.6 15:41 2014-5-30

1. 找到VGA偶尔粉屏的根本原因。原因是前个信号没有完全disconnect情况下,发送了disconnect事件。造成后续输入
   视频操作出错;
2. set BSP_MM_FRAME_BUFF 从27MB到39MB,提高解码能力.

BSPVER:1.0.7 17:51 2014-6-18

1. 加入8寸触摸屏;

BSPVER:1.0.8.1 17:34 2014-6-24

1. MIRACAST模块电源控制,该控制ARM-MPIF_CS0Z(AB4)为高;
2. 修改版本控制错误。

BSPVER:1.0.8.2 13:25 2014-6-25

1. 调整MIRACAST上电时序;

BSPVER:1.0.8.3 13:59 2014-6-27

1. 更新媒体库;
2. 提前加载蓝牙驱动;
3. 修改USB插拔重启问题;
4. NORFLASH升级时,发命令给MCU,让其不对ARM做重启动作;
5. 修改串口驱动丢乱码问题;

BSPVER:1.0.9.1 18:14 2014-7-1

1. 蓝牙库更新;
2. 调整触摸屏边沿精度;

BSPVER:1.0.9.2 13:31 2014-7-10

1. 还原多媒体库到前一版本;

BSPVER:1.0.9.3 19:19 2014-7-11

1. 降干扰升级蓝牙库;
2. HDMI支持1920x1080 30Hz;
3. 修改地图升级重启问题;

BSPVER:1.0.9.4 17:01 2014-7-14

1. 还原蓝牙降噪,MTK库到不降噪版本;
2. 加入无视频倒车,警告提示;
3. 加强倒车视频稳定输出,防止出现倒车画面异常;

BSPVER:1.0.9.5 14:43 2014-7-15

1. 更换倒车无视频警告图片;

BSPVER:1.0.9.6 14:53 2014-7-17

1. 修改倒车警告提示遮挡住视频;
2. 倒车警告提示只显示中文;

BSPVER:1.0.9.7 12:24 2014-7-18

1. 取消倒车警告提示;

BSPVER:1.0.9.8 18:43 2014-7-21

蓝牙连接时,插入HDMI系统重启问题修改如下:
        1. 修改MAILBOX驱动物理地址分配错误;
        2. APP切换到VGA,调整操作步骤:
                正确流程:先连接VGA信号,在VGA成功连接后,打开VGA显示窗口;
                错误流程:先打开VGA显示窗口,再连接VGA信号;

BSPVER:1.0.9.9 17:44 2014-7-26

1. 修改蓝牙连接,插入HDMI重启问题;
2. RTK修改倒车切不回来问题;
3. 修改Miracast模块延迟打开串口和电源;

BSPVER:1.1.0 11:36 2014-7-28

1. 修改搜台时切换到倒车模式;

BSPVER:1.1.1 16:39 2014-7-30

1. 修改NANDFLASH扫描文件出错后,格式化条件;
2. 设置蓝牙串口BUFFER;
3. 更新蓝牙bluezmw.dll;

BSPVER:1.1.2 13:35 2014-8-1

1. 修改ACC_off后ON_开机黑屏;

BSPVER:1.1.3 17:05 2014-8-2

1. 修改收音机搜台时,切换倒车无反应;

BSPVER:1.1.4 20:05 2014-8-20

1. 修改插入U盘,启动卡LOGO问题;
2. 更新LAUNCHER;
3. 去除WIFI功能,减小XIP大小;

BPSVER:1.1.6 18:01 2014-8-25

1.修改“修改插入U盘开机卡LOGO”后,部分U盘不能升级问题。

BSPVER:1.1.7 17:01 2014-9-5

1.处理蓝牙连接插入HDMI后,触摸屏偏问题;
/////////////////////////////////////////////////////////
BSPVER:1.1.8 16:02 2014-9-12

1. 修改U盘插入,开机卡LOGO问题;

/////////////////////////////////////////////////////////
BSPVER:1.1.8.1 20:24 2014-9-18

1. 更新SCALER驱动和相关DLL,为IPHONE HDMI开机卡死和横竖屏识别错误;
2. 更新蓝牙库,为蓝牙自动断开;
3. 多媒体库更新,为字幕文件错误;

////////////////////////////////////////////////////////
BSPVER:1.1.8.2 17:51 2014-9-19

1. 更新蓝牙,为蓝牙自动断开问题;
2. 更新多媒体库,为HDMI显示黑屏问题;

/////////////////////////////////////////////////////////
BSPVER:1.1.8.3 09:55 2014-9-20

1. 还原蓝牙BLUECASTLE DLL.

/////////////////////////////////////////////////////////
BSPVER:1.1.9 12:42 2014-9-26

1. 更新蓝牙库BlueCastle.dll;
2. 触摸屏驱动更新,防止初始化失败。

////////////////////////////////////////////////////////
BSPVER:1.2.0.0 15:16 2014-10-10

1. WINCEPB更新微软20131231补丁包;

/////////////////////////////////////////////////////////
BSPVER:1.2.03 17:31 2014-10-16

1. 为IPHONE6升级蓝牙库;

/////////////////////////////////////////////////////////
BSPVER:1.2.05 17:43 2014-11-1

1. 更新蓝牙库,为蓝牙拖慢系统问题;
2. 为防止出现异常,更新EVRSERVICE.EXE;

/////////////////////////////////////////////////////////
BSPVER:1.2.07 17:22 2014-11-4

1. 修改倒车视频无图像问题;
2. 还原BSPVER1.2.04 QickLaunch;

/////////////////////////////////////////////////////////
BSPVER:1.2.10 20:28 2014-11-5

1. 还原SCALER驱动和相关MSTAR库,为地图和DVD切换出现异常。

//////////////////////////////////////////////////////////
BSPVER:1.2.12 15:41 2014-11-6

1. 还原EVRServer.exe到BSPVER:1.2.03版本,为升级弹框;
2. 还原媒体库到7月10日版本,为HDMI触摸不准;
3. Host20_Timeout设置回50, 为USB升级弹框;

///////////////////////////////////////////////////////////
BSPVER:1.2.13 00:58 2014-11-7

1. 打开WIFI组建,为USB升级弹框(时序问题);

///////////////////////////////////////////////////////////
BSPVER:1.2.14 13:42 2014-11-8

1. 使用新版本SCALER驱动和多媒体库,修改视频显示退出后再进入,
   系统出现异常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MST785做平台。正常的是有声音的。因原厂现在支持了。所以问题还不少。原厂的BSP包播放器一播放就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