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G极下拉电阻引出的问题,,,

楼主:
       MOS管经常用于电路的开关控制,通过改变栅极的电压来使漏级和源级导通或截断。
下面就是一个常见的开关电路。

Vg输入高时,N管会导通,使得P管的栅极为低,P管的DS导通。
  一次发现奇怪的现象,Vg为高阻态时,Vout输入不定,检查发现P管的栅极电压变化不定。仔细检查发现R2虚焊,从而导致了N管的栅极浮空,把R2焊好,问题解决。
  因此,MOS管的栅极不能浮空。P管应该有一个上拉电阻,对应的,N管应该有一个下拉电阻。

因此有必要对MOS的G极下拉电阻的使用,对MOS管的制造机理和使用的基本电路进行一下总结和复习一下功课如下:
      MOS是电压驱动元件,对电压很敏感,悬空的G很容易接受外部干扰使MOS导通,外部干扰信号对G-S结电容充电,这个微小的 电荷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在试验中G悬空很危险,很多就因为这样爆管,G接个下拉电阻对地,旁路干扰信号就不会直通了,一般可10~20K。这个电阻称为栅极电阻,

网友:
G极浮空容易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