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提供的PACK包,快速建立ucos系统的移植.

楼主:
KEIL最新版本提供了UCOS的代码并完成了底层的移植.只需要借助PACK包并简单的配置即可快速完成UCOS的移植.1.新建功能,并在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总如下设置.

点击该按钮,出现如下画面.勾选如下内容.

a.CMSIS CORE.改选想提供了你所选择的CPU的底层支持,本质是增加了"core_cm0.h"文件的包含路径.如果5.18a版本非覆盖安装,该选择必须选择,否则找不到上述头文件.
b.勾选Device中的Startup及Driver中你会用到的外设.选中以上内容后在工程目录中增加以下文件.

c.在RTOS中选择Micrium,做如图勾选及选择.选择后工程中多出以下文件.带钥匙的是只读文件,不需要修改,不带钥匙的是可以修改的文件.不带钥匙的文件问OS配置文件.

2.复制os-cpu及os-port文件到工程目录.
a.在功能目录下新建os-cpu及os-port文件夹.相关文件在keil中已经做好了移植,但是不能加到工程中,所以手动复制,添加一下.快速查找方法,打开任意一个OS文件,这里打开的是os_flag.c.右击编辑区该文件的名称,选择最后一项,打开文件所在目录.

向上选择文件夹,进入如下目录,复制文件至工程中的os-port文件夹
.
进入如下目录,复制文件到工程中的os-cpu文件夹

为了方便管理HOOK函数,借鉴ucosiii的方法将如下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的os-port中,只复制选中文件即可

b.将以上.C文件加入工程,将以上.H文件的目录包含进keil.具体操作自己百度.

3.编译文件,解决错误.
a.编译一下,发现两个错误.如下图.

双击错误,将错误报警的行注释掉.两个文件都是只读属性,修改两个文件需要到文件中,将文件的只读属性去掉.
对于第一个错误,由于文件是从ucosiii中借用的,ucosii中没有该头文件.所以注释掉.ucosii是在其他头文件声明的这几个函数.
对于第二个错误,阅读代码发现无该变量.不知道为何出现该行,故注释掉.
b.继续编译,发现出现了一堆错误.错误的类型都是函数在os_dbg_r.c和os_dbg.c中重复出现.

如下图,选中的和鼠标出的文件.由于os_dbg_r.c是直接带的,所以只能讲os_dbg.c移除.

c.继续编译,发现如下错误.

该错误是未定义main函数,这个以后以后处理.事实上该系统的移植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并且这个问题编译时没有提示,只有程序调试时才会发现系统根本无法运行.
这个是系统提供的startup文件,选中的部分是两个中断向量及其调用的函数的声明.
SysTick_Handler大家知道ucos使用该中断产生时钟节拍.
PendSV_Handler是ucos针对M核心单片机的特性设计的上下文切换(任务切换)使用的中断.(具体机制可以百度搜索)

而在ucos中看看两个函数如何定义的.
os_cpu_c.c中

os_cpu_a.asm中

问题找到了想办法解决就OK了.或者修改startup文件,或者修改OS文件,将以上两个中断处理程序名称改成相同.

网友A:
没使用的图片如何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使用的图片如何删除?

重新进入编辑状态下,如图点击图片 然后将不需要的图片删除即可已经帮你将多余的图片删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重新进入编辑状态下,如图点击图片 然后将不需要的图片删除即可已经帮你将多余的图片删除

如何知道哪个图片是没有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知道哪个图片是没有使用的?

我根据图片的名字和图片的样子确定的